DR20先导式减压阀压力变化缓慢

楼主(2016-02-25):
如标题,调节减压阀手柄后过了10秒压力才变化,拆开清洗后好一点,3秒变化,求大神指导原因?

网友A:
能否贴一张样本剖面图  提问能别这么随意好吗  大侠

网友B:
贴原理图上来才好分析。如果你对这方面有要求,通常减压阀和气缸之间还有一个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贴一张样本剖面图  提问能别这么随意好吗  大侠

rut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原理图上来才好分析。如果你对这方面有要求,通常减压阀和气缸之间还有一个阀。

rutu

网友:
检查10右边的阻尼,还有阀芯的灵活性

网友:
阀体弹簧是否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