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装置如何布线

楼主(2016-02-25):
这样一个装置,电源部分是固定不动的,动力组件绕着旋转轴旋转,动力组件的电机线和编码器的线得连到电源部分。这样动力组件转的时候,线也是一起跟着转的。为了防止线受力,而且线不影响轴的旋转,改怎么布线比较合理?

网友A:
这种类似于滑触线的,在网上搜一下,应该会有专用接线端子

网友B:
有专业的接头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业的接头可选。

什么类型的接头?这方便知识没接触过,请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于滑触线的,在网上搜一下,应该会有专用接线端子

是滑环吗?

网友(点评):
滑簧很贵啊 上次刚用了个8出线的 8600多 国产的欣德利比较便宜

网友C:
你这图是吊扇?

网友(点评):
你丫真逗

网友D:
可以参考电机滑环结构,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电机滑环结构,如下图:

我想尽量结构很小,结构越小越好。滑环感觉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是吊扇?

吊扇的线怎么走的?

网友E:
滑环都嫌大,旋转拖链就更不用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吊扇的线怎么走的?

吊扇的电机不是无刷电机?旋转部分是永磁体,固定部分是线圈。难道你准备开发新的吊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扇的电机不是无刷电机?旋转部分是永磁体,固定部分是线圈。难道你准备开发新的吊扇。

不是这种。不过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环都嫌大,旋转拖链就更不用提了

是太大了。因为只要装个五六圈就够了,不是一直转。转了五六圈后又往回转五六圈,回到原位。可不可以考虑盘线器这种类型的东西,就类似发条的装置,在原位时线处于最收缩状态;转了四五圈达到指定位置之后,处于最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