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制造的模式

楼主(2016-02-25):
先来看看两个实例。
1
有位社友发了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954,大意如下:
设计了一个销子,其中有个尺寸为对称公差,结果加工说不好做。建议把下偏差改为0,公差带大小不变。
2
想起前端时间要做一个零件,有个尺寸我设计成下偏差为0的公差,结果外协方要求我改为对称公差,说是不对称公差无法制造。

这让我想起两个问题——公差是什么?公差做什么用?
公差是对波动界限的控制,设计人员用其进行装配,是手中的零件。而制造人员用其交货,是手中的产品。对于设计而言,关心的是它怎么使用,而对制造而言,关心的是怎么把它做出来。不管是零件还是产品,也不管是使用还是做出来,要求是不变的,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你可以用基本尺寸加上下偏差,也可以用极限偏差尺寸,还可以用基本尺寸和公差代号。只是因为如今制造方工艺缺失,没人负责变换,导致“不好做”“不能做”充斥耳膜。
但问题总要解决,比较现实的,还是设计多干点,做个转换,生成两套系统,一个是原始设计,另一个是面向制造。

这使我想起,可能存在一个制造模式的问题。
制造是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原料、设备、工艺、夹具、人等。其中每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结果,除非形成闭环。
然而开环的情况可能占了大多数。那么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就是对症下药,量体裁衣。
制造因素组合中,
能实现对称偏差控制的,那就按对称偏差要求;
能实现H偏差控制的,那就按H偏差控制;
能实现h偏差控制的,那就按h偏差控制;
等等。

不知大家以为如何?谢谢!

网友:
大侠,我一直以为,标注即工艺(不懂工艺瞎标的自然不算),不存在到工艺手里再重新标一遍的问题,工艺只应是第一道我做到XXX,第二道我做到XXX…… 工艺反客为主,以自己的理解去改动是不对的,当然有加工难度商讨是可以的,最终找到折衷方案,但对成熟的设计而言一般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点评):
其实我们公司也存在这个问题,设计的图纸稍微严格一点工厂就说没法加工,松的话就说设计乱标,其实设计都是按照他们的设备进行常规公差标注的,没办法后来设计的时候有些公差只能先问人家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管理问题。。。

网友(点评):
有时候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会不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不懂设计的考虑,设计基准要是和工艺基准不一致,就会带来装配问题,影响精度

网友:
以前单位加工的产品比较精密,各种尺寸和公差都有。基本尺寸有小数的、整数的都有。公差有镀前的,有非电镀的。公差大小有2μ、5μ等都有。没有其他说法,就必须按这个要求来做,否则就是不良品。

网友:
楼主提的那个帖子就甭在意了,那帖的楼主不提也罢。

加工厂的问题就按图执行,至于“对称公差无法制造”就更简单,你不能做就找别人做,有难度吗?

接外国单的厂大把有,发到国外加工的也多的是,有难度吗?

网友(点评):
大侠豪气,呵呵

网友(点评):
俺厂零件大把都是3#说的那种公差,也都是在国内就近找的加工厂加工。寻、选、试、审、教、稽核等动作不可免。

网友:
最好联系多个外协,总有可以做的。

网友:
还是看一看 【公差与配合】吧。

网友:
通常制造偏差是按正态分布的,制造时要按照中间值调整加工设备。

难道制造部门不懂这个?

网友:
公差按公差级别来谈。
一个是设计方要求的级别;
一个是制造方能达到的级别

如果不是同一级别的,那就做不到

网友:
孔的公差为何要选择为H???

LZ知道这个,就可以说服他们了。不能说服,也可以指定他们要这样做了!

一般销孔配合中,孔相对于轴来说,加工难度是要大一点的,无论是用什么加工方式。
有些板上的孔,最好是用铣刀、拉刀等特定刀具加工(没有特种加工前,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加工)。而这样加工出来的孔,公差带基本就是H。
轴相较来说要好加工一些。公差带g、h、k等,都好加工。

有些孔还是好加工的,比如轴上直径20以上的孔。这些孔的公差倒是没有必要一定时H。

但是为了统一,所有的孔公差都选择H。轴按要求来配就好。先有轴或孔,或者不正常的情况除外。

以上的,都是公差《公差测量与配合》书中的内容。不知道是老师没有教过,还是你没有学过。

其实从检测来说,2种公差检测难度都相当。没有必要修改,可能是他的加工和检测习惯偏向于上偏差了吧。

他实在要改,先把那个配合的孔的零件拿给他加工。看他愿意改不了。他要出钱用特种加工来加工那个孔,就让他改好了。

网友:
孔的公差很多时候是受刀具限制的,一般孔要对零加差的,整一个加减差,还得订制非标刀具,自然增加加工难度了

网友:
个人从加工角度理解:孔是由标准刀具加工出来,一开始是下偏差是零差,干着干着由于刀具磨损,孔的尺寸也会减小,所以出现对称公差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在满足装配要求前提下,使刀具加工更多的零件再更换。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