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脉冲加工

楼主(2016-02-25):
V型上宽22mm底宽9.66,侧面要加工这种一粒一粒的小凹槽,凹槽长6mm宽3mm深度1mm角度斜30°尺寸公差在正负0.1内,请教该如何加工,是否可以用电脉冲或者激光雕刻,或者其它加工方法。

网友:
作为一个资深火花机操作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东西很简单。
机台摆个斜度,将V型槽加工面平行于机台.....
难得解释,等我给你上个图

网友:
里面一排不好加工吧,主要是角度问题,要不是上铣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这个产品叫硫化机槽板,一块厚30宽360的板上有15条这样的槽,所以没办法把它倾斜起来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还有这条槽长1200mm  要求每个小槽  间距公差0.15以内

网友(2016-04-25):
最后是怎么做的呢?那么长,放电不知好不好放?设计必需是整体成形么?不能分开做么?

网友:
什么材质?可以通过铸造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