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STP文件,打开后是零件图能转成装配图吗?

楼主(2016-02-25):
小弟做的是注塑相关的,经常有STP的模具,有时候打开是零件图,移动零件很不方便,模具内又有很多零件,用爆炸功能也不好实现。不知道STP格式的文件有方法打开是转配体的吗?或者转换成转配体。大侠们支下招!谢谢~!

刚百度到的办法,无奈机子跑到保存实体卡住了,看过程应该可以实现,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一般是打开各个零件,特征识别后保存成文件,重新装配下,同求高手

网友:
STP是中间格式,只有几何结构能够被保留,所以如果文件在被转换成STP格式之前是装配体,那用solidworks打开后仍然是装配体文件,但没有任何的约束关系,因为中间格式不保存其它东西。
如果文件在被转换成STP格式是零件,则用solidworks打开后仍然是零件。很简单,中间格式的意义就是传递实体,其它的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