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拉强度是一定指断裂时候的拉力吗?

楼主(2016-02-25):
抗拉强度是一定指断裂时候的拉力吗?
从下图看,抗拉强度一般却是拱起来的最高点啊,不是断裂时候的力啊,求解释。。。

网友:
原因是,快拉断的时候有个紧缩现象,断面收缩,就是变细了。截面积变小了,自然拉力会变小

网友:
试样拉断前承受的最大标称拉应力,并不是指眼睛看到断裂那刻的应力

网友:
断之前已经断了

网友:
大侠,你看书的习惯该改一改。
先看看拉伸试验是怎么做的。根据这个图和试验过程,自己脑中肯定能模拟出试验过程,圆棒的变化。自己模拟一下,就都理解了。另外,这个图的应力,都是用加载力除以原始的截面积得到的,实际过程中面积在减小。实际的应力应变曲线,应力一直在上升。工程中用哪个图,为什么用这个图,想必也不用说了吧。

网友:
材力还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