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cindy 平衡阀详解 ,技术讨论

楼主(2016-02-25):
布赫Cindy 平衡阀详解
请先看原理结构图 分析主阀部分如何开启再看介绍
请先看原理结构图 分析主阀部分如何开启再看介绍
请先看原理结构图 分析主阀部分如何开启再看介绍
本平衡阀由两部分组成,左侧为先导控制块,右侧为主阀
先导部分:液压油从x口进入,dd1口回油箱,经阻尼ab分压,作用主阀的控制活塞21.活塞上连杆 20 单向阀18 阻尼孔4 组成了一个带位置反馈切断的选择性单向阻尼。活塞21右移,钢球逐渐被弹簧右顶直至调定位置关闭后先导油从阻尼c流通。这种结构设计可以消除21/25 25/27 之间因设计及工艺导致的死区。使阀快速打开,当死区渡过之后,单向阀18 关闭,小阻尼c起作用,对活塞进行慢速平稳控制,经过abc 三重阻尼的消震作用,平衡阀控制活塞21的运动控制将变得十分平稳,对系统的消震作用十分明显。根据实际还可在21上继续增加阻尼如图,性能可能会更好。
先导技术难点:
活塞行程10mm 所需的油量仅8ml 阻尼C 实际测量等效阻尼大小 0.2mm

由于液压油中含有许多杂志及氧化物,容易形成液压阻塞现象,直接打孔的阻尼的流量会逐渐减小直至堵死。
布赫原装阀在此位置上将其铣在追阀芯上,加工的缺口十分小,活塞退回的时候就会对其进行反向冲刷,此阻尼就不会轻易堵塞。
主阀部分:
活塞直径32 阀芯25直径3 面积比近301 ,先导压力需求十分小,能控制较大负载。
负载压力在阀芯30上的作用:30位置与42位置存在面积差压力向右,压力腔31通过阻尼与40腔相通,压力作用在阀芯30右端右端面积远大于30位置与42位置存在面积差压力向左,压迫阀芯向左。
运动过程:活塞推动小阀芯25 31腔的液压油通过39、阻尼28、密封锥27 流向回油,形成流动后31腔压力下降,3140直接存在阻尼,3140之间存在压力差,此时大阀芯受力发生变化向左压力减小,向右压力基本不变,阀芯25继续移动压力差继续增大,直至阀芯受力从左变为向右,此时阀芯30 向右移动,液压油高速流动,执行机构高速运动。
关键点:阀芯30不是由活塞推动,是由自身压力差推动,类似于伺服随动,活塞的轻微波动不会对阀芯产生很大影响,结合先导部分多个阻尼的减震作用,主阀芯运动平稳,系统更稳定。
难点:大阀芯的节流槽设计,节流槽对应的流量曲线。
后续技术讨论:1.如何加工0.2mm等效阻尼 以目前大多数厂家的加工手段及质量控制水平很难将此位置的阻尼大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请大家广泛讨论 (设备 工艺 )。2.主阀开启数学模型        欢迎大家讨论
@樵薪 @害怕伏枥 @老鹰

网友:
我能看懂
知道你讲的什么
但是,脑子里还是没有一点概念
我对液压还停留在原理层面
对阀内部结构,看着就头大
抱歉
@汪simen

网友(点评):
从最基础的液压传动开始看 搜 武汉科技大学 的 液压传动 国家精品课 不清楚的可以讨论 看完就有一个框架了

网友A:
我是从PARKER的《工业液压技术》
学起的
后来又学力士乐的培训教材
还看N多本液压维修的书
但是,看到阀内部结构就头大
所以,我只能和你摊开液压原理图扯
再深了,就遁了
@汪simen

网友:
cindy平衡阀是布赫的王牌产品
坐等高人解释,看看加工难点到底在哪里

网友(点评):
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怎么实现这个小阻尼

网友:
比较无聊,张海平的书上都有

网友(点评):
确实是有,欢迎探讨一下后面两个问题

网友:
油缸上见过成对使用的平衡阀
确实没有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B:
阻尼孔用钢丝磨,然后配对,伺服阀就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是一个办法,但是成本及效率需要考虑,这个平衡阀卖不出伺服阀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孔用钢丝磨,然后配对,伺服阀就这么干的

可以给大家发散一下 详细讲讲 这个工艺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伺服的东西仅限书本。。。。。。望指教

网友(点评):
该工艺比较复杂,细节需要自己掌控好,我说个大概。选一段80~100mm的钢丝,圆度要好,把一端用酸液溶细,先在阻尼孔上钻一较小的孔,然后把钢丝穿过去,夹持住,硬拉,实际上阻尼孔等于是冷成型的,有点类似于造炮管

网友B:
活塞轻微波动多是故意设计的,如果活塞静止,接触边油被挤走,较易卡涩,令活塞振动则可避免此现象,该技术在比例伺服阀中广泛应用,多以加震颤电流实现,在平衡阀上应是以阻尼形成液压震荡实现,需要精确设计阻尼形式,需列传函,求稳定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轻微波动多是故意设计的,如果活塞静止,接触边油被挤走,较易卡涩,令活塞振动则可避免此现象,该技术 ...

在电比例及伺服技术中,为了追求高响应会加震颤信号,但是这个例子中是不需要的 应为系统的响应不需要那么快,在起重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只需要无迟滞感。应用领域还是有很大区别。

网友:
高深,初学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孔用钢丝磨,然后配对,伺服阀就这么干的

这个问题 中还要考虑  纯粹用阻尼孔是很难实现的   应为常规系统的清洁度达不到那么高,打出来的孔容易被杂质堵塞。伺服系统一般都需要纳氏6级左右 0.2的阻尼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好,有用的资料啊

网友C:
图看不见,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见,关注!

soopat   关键词搜索  平衡阀 上海立新  结构图就是从他那里弄下来的

网友(2016-07-23):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PARKER的《工业液压技术》
学起的
后来又学力士乐的培训教材

兄弟,资料手上有么,方便给俺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