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控机床的用气量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6-02-25):
请问一下,一般的机床的用气量是多少啊,公司要采购空压机,要求是能够满足两台机床的用气量,现在不知道机床的用气量,所以没办法确定空压机的排气量,没办法选型,谁知道一般数控机床的用气量大概是多少啊?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的加工中心要求0.6MPa----0.8MPa

网友A:
数控用气主要有两个方面,机床用气和吹削。前者主要包括CNC换刀打刀,自动机床的用气等,需要达到0.7Mpa,太低会引起低压报警和不正常工作,有加工中心最好加个储气罐,很多故障都是由于气压过低造成的。后者主要是吹铁削之类的,也需要0.5Mpa以上,太低没力就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用气主要有两个方面,机床用气和吹削。前者主要包括CNC换刀打刀,自动机床的用气等,需要达到0.7Mpa,太 ...

气压一般都知道,我想要知道的是用气量,就是   m3/min,这样才能知道空压机选多大排气量的

网友:
机床的铭牌或说明书没写么

网友:
楼上大部分人答非所问啊,楼主问的是用气量不是气压,按照我们的测试,机床待机需要400L/min左右,运行时则需要保证有900L/min的气量,当然这个用量是我们机床的测试值,跟机床的功能密切相关,比如光一个主轴虹吸就需要100多升的耗气量,如果你们机床没有这个功能,就没必要把这个算进去了

网友(2024-09-23):
机床资料中都有用气量说明,再此基础上再乘个系数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