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压力控制回路

楼主(2016-02-25):
不理解是怎么运行的。请教各路大侠相助

补充内容 (2016-2-26 08:28):
虚线是代表实际上气管吗?

补充内容 (2016-2-26 08:30):
里面的电磁阀可以换成二位二通的吗?
见6楼图示

网友:
几个弹簧能提供的力不同

网友A:
P3的电磁阀通电  P3阀作为减压阀的先导级  P3就是设定压力 其他的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的电磁阀通电  P3阀作为减压阀的先导级  P3就是设定压力 其他的同理。

为什么要用到4个电磁阀呢

网友(点评):
另外一个通电 可以泄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到4个电磁阀呢

里面的虚线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图中的电磁阀可否替换成二位二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