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主轴旋转,电机的功率跟转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6-02-25):
电机带动主轴旋转,已知主轴的重量与负载,怎样计算电机在启动时的转矩,怎样选择电机的功率?

网友:
电机功率:P=1.732×U×I×cosφ
电机转矩:T=9549×P/n  ;
电机功率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P = T*n/9550

网友:
http://www.docin.com/p-680099781.html
希望能解决你的疑惑,其实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多去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
启动时势必有一个转动从0加速到某一转速的问题
在2楼的基础上增加加速时转矩的需求计算
加速扭矩等于加速时角加速度乘以主轴转动惯量
对于均质圆柱体,转动惯量等于二分之一倍的质量乘以半径,
也就是说相同质量的圆柱体,又矮又胖的惯量远远大于又高又瘦的转动惯量。这就是演员转圈时要把手臂合在胸前,而停下来是要把手臂打开的原因。

网友(2016-05-10):
启动转矩T=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根据不同的驱动方式(丝杆、同步带),折算转动惯量(duyeslin大侠的FA工业自动化基础中有计算举例)
电机功率则是根据工作时的负载、速度等共同确定的,还要根据电机的使用需求(精度、扭矩特性)合理选择电机的类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