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焊接也不用螺栓固定两个方钢

楼主(2016-02-25):
如图中,方钢与方钢要连接,但是不能焊接也不能用螺栓固定,莫根方钢不用时可以直接抽掉,而且承重可以承受1.5T,请各位大师出出招。

网友:
参照建筑施工中脚手架的连接方式

网友:
漫画不需焊也不用螺栓铆钉都不脱离,承载重量要多大就写多大

网友:
简单,横在上、竖在下,都是整根。要抽哪个都行

网友:
找一种可以快速打开的扣件即可。

平时扣紧可靠,要打开的时候一扣就行。

网友:
你要看1.5t是怎么一个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