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辊道输送怎么实现横向分流?

楼主(2016-02-25):
辊道输送怎么实现横向分流?

网友A:
轻型的,用分流板,射频签或者扫描码识别以后,分流板转一个角度,就分流了,

中型的,用机械手,‘跟随抓取’,

重型的,用‘提升机’,提升以后转向,放在横向运输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型的,用分流板,射频签或者扫描码识别以后,分流板转一个角度,就分流了,

中型的,用机械手,‘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