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光轴和轴承的装配问题

楼主(2016-02-25):
有一根直径16mm的光轴,长度800mm,需要在中间布置一个深沟球轴承,两端再布置两个轴承。
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间轴承该如何装配?不会是把轴承塞进一端,然后移动400mm吧
二是三个轴承是否要设计成浮动结构,防止轴长度发生变化后,轴承卡死。这种浮动结构怎么设计?
请大侠指点下,谢谢

第二个问题我想到解决办法了:两端的两个轴承与轴向固定面(比如轴肩)之间留点间隙,比如0.5mm,使其不卡死。

补充内容 (2016-2-26 08:57):
光轴应该是15mm的,不是16mm的,这点需要改正。

补充内容 (2016-2-26 09:09):
解决方案。第一个问题:使用米思米的免键轴衬,有好几种类型可以选择。
第二个问题:用调心轴承。

网友:
我说一下我实际使用的状况吧,我们公司经常用到φ17 或者φ20的光轴,一般采购的时候要求公差在2丝以内,选用的轴承都是调心轴承,所以不存在你说的卡死现象,同时两端连接处车好台阶,中间的自由。

网友(点评):
调心轴承可以解决轴长度变化的问题,挺好!!!

网友:
中间的车出空刀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意思?空刀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比如你中间的轴承孔径设计为17毫米。两端光轴直径为16毫米,这样装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装配,16毫米轴装17毫米轴承孔容易通过,这样的结构就是空刀(意思是轴承容易通过空刀部位,容宜装配)

网友(点评):
如果是冷拔光轴车一刀应力状态会变……看原料状态………

网友(点评):
意思是16mm光轴中间部分直接用一个17mm的轴承?……这中间还有单边0.5mm的间隙,轴受径向载荷会弯吧…难道是我理解得不对?能不能图示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等待解答。

网友:
空刀真的能解决轴承横穿400毫米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A:
1.紧定套,退卸套(好像还有一种可以上下分离的轴承?)
2.因为长轴,要考虑游动,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的滚动轴承组合设计。。。

网友(点评):
紧定套就是胀套吧,我以前用过,可以解决问题。谢谢!! 可分离的轴承是止推球轴承,这里用不合适

网友(点评):
我记得是剖分式轴承,但是只在资料看过,估计价格昂贵

网友:
调心轴承可以解决轴长度变化的问题吗?!
开玩笑
调心只能解决同轴度的问题,只能调心,内圈相对外圈位移会降低寿命,严谨的说,至少不是设计工况。
游动的方法很多,外圈与轴承座间隙配合,外圈无挡边的圆柱滚子轴承等等,见轴承手册
要问轴承手册哪里有,官网下载,

网友(点评):
用了调心轴承后,不会卡死,在带传动等不需要太高传动精度的情况下,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游动是指的轴受热伸长。用了调心轴承不会卡死,是因为调心轴承补偿了两轴承座内孔的同轴度误差,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紧定套,退卸套(好像还有一种可以上下分离的轴承?)
2.因为长轴,要考虑游动,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的 ...

不是,我记得是剖分式轴承,但是只在资料看过,估计价格昂贵

网友:
这几天在其它地方看见好几个类似的回帖,其阅读理解力令人发指,现在已经不是能否静心学习的问题,完全是眼神不过关

网友:
既然是16的光轴 为什么会存在长度不一样导致轴承卡死? 哪来的台阶顶轴承?

网友:
补充下, 内孔16的轴承是什么型号? 非标的吗

网友(点评):
厉害,我没看出来

网友(点评):
哈哈,赞,我的问题,应该用15的光轴

网友(点评):
错误,应该是15mm的光轴。PS咦,刚才我的回复怎么不见了。

网友:
你的轴向有精度要求吗?轴窜?径跳?端跳有要求吗?没要求的话用卡簧,卡簧槽有间隙的,你估计是滚道类的低转速的,一般不需要考虑发热,你用的深沟,估计这轴没什么精度,

网友(点评):
没什么精度,轴向和径向都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用卡簧就够了,没什么可纠结的, 你去网上搜索输送滚道 你的,和这个类似

网友:
还没好办法?哈哈 那我出个馊主意了,三个轴承位 滚花 用6X03的 轴承 ,安装好内圈固持剂给上.........

网友(点评):
意思是滚花+胶?6×0.3的是什么轴承?

网友(点评):
内经03系列的深沟球轴承....就像维修时候发现有跑内圈,可以在轴上打麻点一样...不是正统的路子,邪术...

网友(点评):
明白了,哈哈,实用派的东东,一切看需要

网友(2016-04-13):
这次设计的项目,我就涉及到超静定的问题,方法很多种,不过我采用的是一端固定,中间的深沟球内圈浮动,最外端调心轴承。选择哪种方法比较适合,主要看你工况所决定的。也可以参考机床的主轴设计。等等。建议查一些机械设计手册的超静定问题的论述,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紧定套,退卸套(好像还有一种可以上下分离的轴承?)
2.因为长轴,要考虑游动,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的 ...

用账套,怎样把轴承安装在轴的中间?请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