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零件的工程图中插入装配图

楼主(2016-02-25):
在画零件图时  需要在里面插入该零件与另一零件的装配图 怎么搞啊  哪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
不太懂你什么意思,单从你字面上理解,我觉得为什么你不可以在该零件与另一零件的装配图里插入该零件呢?在装配图插入零件,或者从该零件制作装配图也可以。步骤:菜单栏文件——从零件制作装配图——插入(你需要的装配图或者零件)

网友A:
你说的是实体模型文件中还是工程图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实体模型文件中还是工程图文件中

 在工程图文件中 谢谢

网友(点评):
在工程图中当然是使用插入菜单,把装配体模型文件插入进来,作为一个视图。

网友:
做完之后,右侧视图调色板里就可以选取视图往工程图里面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