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学习ANSYS应该从哪些基础知识入手?

楼主(2016-02-25):
作为一名新人,我想向社区内的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我如果想要学习ANSYS应该从哪些基础知识入手学习?我对学习它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首先,你想学什么模块,动力学,静力学,流体、电磁等等模块,然后找到了想学的模块,就去找相关的资料。说实话,我学了一点就学不下去了,因为暂时用不上,没有学的动力

网友B:
如果是结构弹性分析
刚体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有限单元法---〉软件操作
PS预备知识:微积分,矩阵基础,线性代数,常/偏微分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想学什么模块,动力学,静力学,流体、电磁等等模块,然后找到了想学的模块,就去找相关的资料。说 ...

我主要从事结构分析这块,应该学些什么?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微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结构弹性分析
刚体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有限单元法---〉软 ...

嗯嗯 目前在看理论力学,就是后面不知道看什么。。。怕自己的方向有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目前在看理论力学,就是后面不知道看什么。。。怕自己的方向有错误~

找人一起,交流学习,研讨问题,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
最近借了本书,正在摸索

网友:
做结构设计,基本就是力分析,振动模块和温度分析了,所以材料力学要看,而且作为机械结构工程师,材料力学受益终身。
而关于传热,看你的情况选择专业书看,也可以,或者看ansys中的例子。
学ansys woekbench就可以了,界面友好,先熟悉过程,然后再结合具体例子来做
另外solidworks中的simulation模块也不错,基本够用了。里面有例子,按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经验里讲的很清楚

网友C:
我觉得先从英语入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先从英语入手,哈哈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如果是简单应用,可以直接找个实例分析教程做一下,然后再边做边学,遇见不明白的地方再查查资料,如果学得深还得从数学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