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的材料怎么选,谢谢大侠指导!

楼主(2016-02-25):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一根轴被密封水用的O型密封圈给磨出了个槽,造成了泄漏。轴的材质是316L不锈钢,轴的转速150r/min,密封压力0.2MPa。轴与水充分接触。小弟有三个打算:
        1、换个9Cr18Mo,热处理硬度HRC50-55(9Cr18Mo的耐腐蚀性能要比316L差,但是寿命太短,目标寿命2年);
        2、316L不锈钢表面镀铬(这种工艺以前没接触过,有人说很难镀,结合不好);
        3、用2507不锈钢(耐腐够了,但是热处理硬度达不到50)
        请教各位大侠,该选哪个方案好?如有更好的方案,请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补:若有大侠能帮忙解释下O型圈为什么会磨坏不锈钢轴就最好了!!!

楼主:
补充一下,说槽是夸张了。就是O型密封圈把轴磨坏了,密封不住水了。

网友A:
你都镀铬了  干嘛还要不锈钢?  不锈钢硬度一般很高  磨损一般就是同轴度没配合好   O圈一般用在静密封 很少动密封用到  用到也是简单的直线运动   旋转件用O圈  真心少得不能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镀铬了  干嘛还要不锈钢?  不锈钢硬度一般很高  磨损一般就是同轴度没配合好   O圈一般用在静密封 很少 ...

316L不锈钢的硬度没多少,同轴度很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说槽是夸张了。就是O型密封圈把轴磨坏了,密封不住水了。

再补一句,测试的零件都是合格品,质检工程师都是检验过的。密封件我试过O型密封圈和旋转格莱圈,都发生了磨坏轴这种现象,而且格莱圈更严重。要求密封件的摩擦力要低。

楼主:
各位大侠别只看不回啊

网友B:
存在楼主说的情况,汽车起重机 挖掘机的中心回转接头  都有被磨损的情况,你这个直接镀硬铬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在楼主说的情况,汽车起重机 挖掘机的中心回转接头  都有被磨损的情况,你这个直接镀硬铬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买了几个旋转接头接到轴上的,没多长时间也坏了,拿个旋转接头里面的轴就是镀铬的,转速一样。。。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处理的方法是工艺,好像也是喷涂一层,具体什么明天回去看看,主要是没用到,所以就没认真去了解,希望有大神指点

楼主:
这个帖子是不是要沉了?

网友:
我没用O型密封图来作旋转密封的

网友C:
可以用骨架密封吗?轴渗碳淬火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骨架密封吗?轴渗碳淬火怎么样?

骨架油封的耐压有点低啊,设备的正常工作压力是0.2MPa,耐压测试0.4MPa。316L轴表面渗碳淬火的话会影响轴的耐腐蚀性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