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一家做电磁加热炉灶的公司,我以前做不的不是钣金,菜鸟,求各位钣金大神指点

楼主(2016-02-25):
之前在下作坊搞设计,就是设计,出图,到装配(也就是除了不加工什么都干),做工装夹具累的,没接触过钣金,各位大神分享分享设计中的经验

网友A:
趁早别去,都烂大街的东西了

网友B:
1)        选用常见的金属材料,减少材料规格品种,尽可能控制在公司材料手册范围内;
2)        在同一产品中,尽可能的减少材料的品种和板材厚度规格;
3)        在保证零件的功能的前提下,尽量选用廉价的材料品种,并降低材料的消耗,降低材料成本;
4)        对于机柜和一些大的插箱,需要充分考虑降低整机的重量;
5)        除保证零件的功能的前提外,还必须考虑材料的冲压性能应满足加工艺要求,以保证制品的加工的合理性和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早别去,都烂大街的东西了

没办法,工作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选用常见的金属材料,减少材料规格品种,尽可能控制在公司材料手册范围内;
2)        在同一产品中,尽可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早别去,都烂大街的东西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