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隔热,耐磨的垫片

楼主(2016-02-25):
正在设计一种小机器,想防置一种隔热、耐磨的垫片,温度大约350度。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A:
无意見!不知如何防置垫片!washer?gasket?

网友B:
我不知道耐磨橡胶也就是汽车轮胎的材料算不算。

网友C:
能隔热必是非金属,耐磨性就会差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隔热必是非金属,耐磨性就会差些

有一种玩意叫陶瓷~,耐磨性刚刚的

隔热陶瓷用天然或合成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一类无机非金属材料。它具有高熔点、高硬度、高耐磨性、耐氧化等优点。可用作结构材料、刀具材料,由于陶瓷还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能,又可作为功能材料。

网友(点评):
没用过,市面上少见,以后可以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見!不知如何防置垫片!washer?gasket?

这是零件中放隔热垫片的部分,在机架上方和一个固定片的下部。热源在固定片的上边。不知这样说大侠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耐磨橡胶也就是汽车轮胎的材料算不算。

耐磨橡胶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吗?

网友(点评):
耐350℃的高温耐磨橡胶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隔热必是非金属,耐磨性就会差些

耐磨性要求低于隔热性,加耐磨是想提高使用寿命,不知这样说大侠有什么推荐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

本人对陶瓷材料不是很了解,因为垫片部会承受一定的重量,陶瓷的刚度怎么样?陶瓷材料可以在那里购买,我们本地周围没找到这样的零售商,因为是实验品,不会大批量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玩意叫陶瓷~,耐磨性刚刚的

隔热陶瓷用天然或合成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一类无机非金属 ...

哈哈,陶瓷刀我家好像还有过一把,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种,大侠,谢谢啦

网友F:
氧化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氧化铝的

价格怎么样呢?可能是订做

网友G:
如果温度能控制在300度以下,建议试试特氟龙材质,摩擦系数低,隔热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温度能控制在300度以下,建议试试特氟龙材质,摩擦系数低,隔热性好。

好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耐磨性要求低于隔热性,加耐磨是想提高使用寿命,不知这样说大侠有什么推荐的材料?

看了下你上面的结构,用玻璃纤维做垫片吧,应该可行,市面上也比较好找

网友(点评):
同意。或者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上面的结构,用玻璃纤维做垫片吧,应该可行,市面上也比较好找

非常感谢,学习啦,刚刚来社区,哈哈

网友:
好矛盾的两种要求啊

网友H:
总结一下吧,首先那位提议橡胶的可以直接无视了,根本没有350度的;那位说非金属不耐磨的也该好好看看材料耐磨榜前十名有没有金属(其实有,是以氮化物碳化物氧化物存在),也别说市面少见,某宝上都多的是;问侠推荐碳纤,请注意了,只有使用气氛合适才能用碳纤,有氧环境中一般厂家的碳纤过300要开始氧化了,与牌号有关。最后忠告楼主,选材料,找机械手册把材料两大本翻翻就有收获。你的垫片可用材料其实很多,还要看其它条件才能确定。塑料可以选用PI,非金属可选用石墨、玄纤、玻纤、陶瓷等,金属也不是不行,只是泡沫金属的耐磨不算太好,但是减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结一下吧,首先那位提议橡胶的可以直接无视了,根本没有350度的;那位说非金属不耐磨的也该好好看看材料耐 ...

诶呀,非常感谢大侠的指导,学习了,吸收经验会少走弯路

网友:
陶瓷啊,耐高温又防磨

网友:
PI材料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在塑胶里要贵一些

网友:
pi材料要贵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