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作了一个渐开线的演示程序

楼主(2016-02-25):
之前做了摆线的程序及动画,觉得不过瘾,今天晚上就花时间作了个渐开线的,公式完全是自己推导,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就做好了,感觉软件用的也越来也熟了

网友:
用什么编的

网友A:
齿轮的渐开线,你是往里收,别人是往外放。

网友(点评):
赞lz逆向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渐开线,你是往里收,别人是往外放。

呵呵,自己随便画着玩的,往里放公式推导更加方便一点,几乎是直接写出来的,根本算不上推导

网友B:
lz再来一个正向的吧,看看mma是否熟练。我也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再来一个正向的吧,看看mma是否熟练。我也想学习下

正向的也好做,不过感觉没必要了,逆向的我感觉更好控制,曲线与基圆的交点随我所愿

网友C:
赞一个

  请问下大侠   用mma  如何解含变参数的非线性方程  如f=(x+a)^2-1/2*a^2-1;

其中a的范围为(0.00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请问下大侠   用mma  如何解含变参数的非线性方程  如f=(x+a)^2-1/2*a^2-1;

这种方程直接用solve解,我不知道你需要哪一种解的结构,是直接求方程的带参数解还是需要赋一连串a值给方程求其数值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程直接用solve解,我不知道你需要哪一种解的结构,是直接求方程的带参数解还是需要赋一连串a值给方 ...

要赋一连串a值给方程求其数值解        也就是对不同的a  求不同的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赋一连串a值给方程求其数值解        也就是对不同的a  求不同的解

这个不难,用table加solve或Nsolv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