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困扰?

楼主(2016-02-25):
有没有大神聊聊齿形同步带选型的,因为按照样本和手册计算出来的皮带宽度远比国外同样工况下的皮带宽很多。国外的设备已经很成熟了。希望有人给解决一下这个困扰,谢谢?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们同步带先抄前苏联,标准后抄日本,齿形定义两不像,数据上还另起炉灶
下本老书看看,里面有介绍《同步带传动—设计·制造·使用》

网友:
根据 使用状况;选择带型,一般无特殊使用要求,尽可能使用标准带型,带宽

网友A:
计算出来的应该给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来的应该给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吧?

计算出来的带宽太大了,比国外设备同种工况的要宽1倍还多。

网友(2016-04-01):
我目前也遇到相同的状况,以前都是按照功率计算,一下就搞定了!空间也没有太多的要求,现在空间要求高了,突然发现,按照以前的那个功率计算就不灵了,国外的很小,很窄的同步带就能搞定,如今我却比别人大一倍,模数还比别人大!但是如果只是按照同步带拉力比较的话,确实很宅的就可以!但是因为考虑得不深,研究不透,所以希望有人能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迈迪里面有选型,比较好用。中国没有自己的标准,都是外国来的

网友:
好象按标准的不会错吧?你可以直接和供应商沟通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