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关于形位公差的疑惑

楼主(2016-02-25):
对于形位公差的标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一个面,为什么有时需要同时标注相对于一个面的垂直度和相对于另一个面的平行度?这两个要求满足一个不就可以了吗?两个能同时满足吗,其意义在哪呢?请各位指教,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
谁告诉你基准面A和基准面B一定完美垂直,没有误差的。

网友:
为什么这两个要求满足一个都可以?

网友:
a b 基准面相互没有形位公差限制

网友:
要看设计者的功能要求.....

网友:
找点资料看吧,一句两句话说不清。给你个海克斯康的资料看下,挺好的

网友:
关键看你要求的面与基准面之间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了,比如说,你现有的面,与A没有平行度要求就没必要标注与A面的平行度要求;你的面与B面有垂直度要求,例如将来面上安装一个零件,这零件实现的功能要求与B面之间有一定的垂直度,这时当然就得标注与B面的垂直度要求了,否则,实现不了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多去现场装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图中的平行度为什么有个直径符号的?

网友:
你这么标,加工得先保证AB垂直
另外9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两个平行度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