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和粗糙度的关系

楼主(2016-02-25):
图片是上一个社友发的,抛开他的问题。有人指出他的1.6的粗糙度,公差正负0.005,这粗糙度和公差不对。但是公差是允许制造的误差范围,粗糙度就是表面光洁度,是俩个概念。但是公司里一般都是粗糙度越高,公差精度越高,似乎这俩者又有联系。比较困惑,求大家来指教

网友A:
1.一般标的粗糙度也决定了加工方式,他这个人家也可以理解为车床可以达到。2.公差都这么严格,粗糙度这么大,严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将来加工和设计会扯皮的,在老国企,图纸就直接被退回来了

网友B:
就图纸来说,个人感觉这个改动是需要把中值改为正差,可能这跟轴有特殊要求吧....
就你的提问来说,公差说白了就是为装配和后期的互换性服务的,但粗糙度服务的对象可不仅限于这两个主啊,比如说有些特殊镜面,没有配合的话可以适当放松一点公差,否则干俩废一个除了红头文件企业之外谁受得了啊.....

网友C:
你自己出的图纸?我怎么感觉很布规范呀

网友:
粗糙度会影响测量结果,,,以前看过某些资料说粗糙度要达到公差的的几份之几才能保证测量误差,,,,,,,纯个人见解

网友:
不同类机械关系不一样,精密机械的话要严一点

网友:
1.6的粗糙度不能达到0.5丝的公差  必须通过磨床磨至0.8以下才可能有那么小的公差  车床必然达不到

网友D:
应该跟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
测量上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1.6的粗糙度车床没问题  但0.0005的公差  车床必然达不到,感觉6楼的话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出的图纸?我怎么感觉很布规范呀

是贴的人家的图,我只是看到后想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标的粗糙度也决定了加工方式,他这个人家也可以理解为车床可以达到。2.公差都这么严格,粗糙度这么大 ...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设计和制造之间还有工艺加工这一个环节。是加工方法把这俩者联系在一起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图纸来说,个人感觉这个改动是需要把中值改为正差,可能这跟轴有特殊要求吧....
就你的提问来说,公差说 ...

谢谢,我有点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跟加工工艺有关

+1,我也觉得是加工工艺的联系

网友:
公差精度与粗糙度是成正比的

网友(2022-11-03):
表面粗糙度不是说的表面光洁问题吗?公差不是说的是平均拟合曲线位置问题吗?测不了是测不了的问题,这属于两套系统的东西吧,一个是注重表面的,一个是注重轮廓尺寸的。其实大体意思是你能达到这个要求就行,如果一个加工的,能达到最低要求,又何必增加不必要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