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印刷能否实现?

楼主(2016-02-26):
在如图所示的箱盖上印刷附件中的文字,附件中文字字号最小的是10pt,版面总计A4纸大小,箱盖的四周是有折边凸起的,有没有实现这个印刷的比较好的工艺?

网友:
比较传统的有丝印或移印,批量不大的直接激光刻字

网友(点评):
丝印,移印OK;面板上有油漆,不适宜激光

网友A:
这么小的字找工艺美术店问问吧

网友(点评):
给你个建议,弄个质量高点的纸质说明书粘贴在门内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字找工艺美术店问问吧

可以做个透明PET带背胶的,直接贴在上面

直接印刷,只能选择丝印,或者辊印,

丝印受限于折边台阶的高低,楼主未说明,无法判断是否可行,而且字体太小,容易糊板,堵网

辊印,成本太高,刻一个辊筒要好多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字找工艺美术店问问吧

丝印的话这种在凹面的印刷起来会不会不太方便?对网版的大小会不会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透明PET带背胶的,直接贴在上面

直接印刷,只能选择丝印,或者辊印,

说的很有道理,丝印确实不太合适,折边高度10mm而且字体太小。用胶粘能经受住高温油污的考验吗?

网友:
印铁机~~印完了再折边~~不过成本你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丝印确实不太合适,折边高度10mm而且字体太小。用胶粘能经受住高温油污的考验吗?

做设计一定要讲明问题

那,我现在又要问你

高温时多少度?油污是什么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一定要讲明问题

那,我现在又要问你

嘿嘿,谢谢指导。高温时一般在60-80度,应用场合是在石油化工场所,所以有误比较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谢谢指导。高温时一般在60-80度,应用场合是在石油化工场所,所以有误比较严重

PET学名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是乳白色或浅黄色、高度结晶的聚合物,表面平滑有光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能,长期使用温度可达120℃,电绝缘性优良,甚至在高温高频下,其电性能仍较好

PET透明膜可以使用镭雕直接把字体打成黑色,这种相对来说最耐久

至于粘接的胶水,有乐泰和3M,应该问题也不大,

实在怕时间长掉了,可以用焊接铆钉,这个你应该比我专业,哈哈

网友C:
移印  就可以了把

网友(点评):
A4纸那么大。目前常见设备没有那么大的,钢板和胶头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T学名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是乳白色或浅黄色、高度结晶的聚合物,表面平滑有光泽。在较宽的温度 ...

好的,3Q谢谢,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印  就可以了把

前年我们厂做过一款移印头310*150的机子.宽度虽然窄了点,但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