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椭圆管扩口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26):
小弟现在做个截面是平椭圆的管子,材料是厚度0.4mm的镀锌板;管子已好;现在两段管子之间采用扩口连接的方法,一端扩口,将另一端插进去,已达到两端管子拼接的目的。
现在扩口这块遇到点问题,想了好久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之前采用内衬橡胶块的方法,挤压橡胶块,依靠橡胶块变形,达到扩口目的。这样做效率太低。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先谢谢了。
上个简图:

简图

简图

拼接状态

拼接状态

分开状态

分开状态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做一个这样形状的模具   往里压 把管子胀大

网友B:
打气扩张,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C:
做一个椭圆带锥度的木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这样形状的模具   往里压 把管子胀大

可以,没试过,做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气扩张,不知道可行不。

这个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椭圆带锥度的木楔呢?

跟三楼一样的原理,我做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