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薄的电阻片,这个厚度加工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6-02-26):
一个长宽高为:6.00 X 0.125 X 0.004英寸 的电阻片,加工难度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什么机床加工。

网友A:
没有这么厚的  用剪刀减下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厚的  用剪刀减下来不行?

0.004英寸,换算过来是0.1mm。这个厚度很难加工吗?

网友:
购买厚度满足尺寸要求的带卷,微型冲床加工

网友B:
没说清楚电阻片的材质是金属膜还是石墨,也没说清形状是片状、柱状还是条状,而且没给出所选材料的硬度、脆性,同样不知道材料耐不耐热,短时间高温物化性质有什么改变,湿度大了是变硬变软还是直接报废,光给一句话就来求加工方案,是明显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电阻片的材质是金属膜还是石墨,也没说清形状是片状、柱状还是条状,而且没给出所选材料的硬度、脆 ...

受教了,材料忘说了,304或者316不锈钢,如图所示明显是片状。至于你说的其他的性质应该就跟材料直接相关了吧

网友:
买材料再切

网友C:
平面磨应该可以吧,不过要两面来回磨,不然变形了就不好修复了。如果量大的话,用大不锈钢板磨,然后切割

网友(点评):
平面磨0.1mm的不锈钢板,层主够NB的

网友(点评):
楼主真心牛X 磨0.1的304 ; 如果能磨 拜服

网友(点评):
1)不锈钢;2)厚度0.1mm。层主谈谈这两个问题有否实操过

网友:
带材都是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面磨应该可以吧,不过要两面来回磨,不然变形了就不好修复了。如果量大的话,用大不锈钢板磨,然后切割

我算错了啊,哈哈

网友:
如上面所说的冲压是合理的,其他的话,如果对精度、粗糙度要求高,可以考虑线切割。, i" d5 e/ f2 ]6 g
另外,这么薄的东西,用激光来切是非常经济非常方便的。

网友:
另外,如果要大批量连续生产,需要做专机的话,可以联系我设计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