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圈密封,有点疑惑

楼主(2016-02-26):
最近又需要做一个真空箱体,需要O圈密封,参考国标GB/T6070-2007设计
其中对密封槽的宽度和深度都是有标准的
如密封圈7mm,密封槽宽度为7mm深度为5.2mm,很容易算出,槽子是不能把密封圈完全容纳的,是否有将密封圈压坏的风险?

而根据真空设计手册设计的槽子,按照压缩率30%,设计槽深为4.9,截面将密封圈完全容纳留15%余量,槽宽为9mm,密封后俩法兰可以完全贴合。

求解,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否有一个方案是最优的呢?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经验来确定方案?
最近看了很久的手册,还是没弄清楚它们的关系。
同事说有三个标准,有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么,谢谢了

GBT 6070-2007 真空技术.PDF

网友A:
不是压坏的风险,就是会压坏的,完全压扁变形了。
密封圈,是分内圈压紧还是外圈压紧使用的。一边压紧了,另一边是放松的,让它可以自由压缩膨胀。
另,一般工况O圈密封的设计已经标准化了,除非极特殊的工况(如nasa的航天飞机),直接引用数据即可。

网友(点评):
层主漏说了一点,真空应用是内外圈都压紧的,跟你那个法兰应用不一样

网友B:
密封圈7mm,密封槽宽度为7mm深度为5.2mm    压缩量太大了吧

网友C:
真空容器,等同受外压,国标上有沟槽尺寸。压坏是肯定的,所以只要拆卸法兰必须更换密封圈。另外你的30%压缩率太笼统,是个估值,不同材质的O圈,压缩率不同,LS已经说了,非特殊情况,按标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圈7mm,密封槽宽度为7mm深度为5.2mm    压缩量太大了吧

这是GB/T6070给的标准,实际使用过程是压不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压坏的风险,就是会压坏的,完全压扁变形了。
密封圈,是分内圈压紧还是外圈压紧使用的。一边压紧了, ...

真空属于外压,内圈是贴紧的,这点倒是清楚
根据你的描述,GB6070是不是很少采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GB/T6070给的标准,实际使用过程是压不实的

用国产圈还是进口的??粗细达到标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容器,等同受外压,国标上有沟槽尺寸。压坏是肯定的,所以只要拆卸法兰必须更换密封圈。另外你的30%压缩 ...

采用的是氟橡胶密封圈,按照真空手册设计,30%没问题。只是跟GB6070有冲突,这个没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国产圈还是进口的??粗细达到标准没有?

国产的O型圈,粗细的标准确实没留意,这里主要想了解一下槽子的形状

网友D:
手册是经验参考,也不完全正确。很多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其实并不是那么严格的
不必纠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是经验参考,也不完全正确。很多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其实并不是那么严格的
不必纠结这个

那国家标准呢?
自认为目前还不能超越标准和设计手册,还是多多参考的好

网友:
能用就行,第一,封得住,第二好拆卸
偶尔改下标准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
不一定非要与标准一字不差。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D:
错了,是好安装,密封圈拆的次数比较少

网友E:
楼主,是端面密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是好安装,密封圈拆的次数比较少

密封肯定是没问题的,毕竟是国家标准
但是密封槽没弄清楚,很多细节都必须跟客户还有领导说清楚的,不能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端面密封吗?

是的

网友D:
那看来是大单位,我们这些小公司是没人管的,呵呵

网友D:
你可以不可以把两个标准贴出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看来是大单位,我们这些小公司是没人管的,呵呵

也是小单位,但是老板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不可以把两个标准贴出来,学习下,

都很容易找到的 GBT 6070-2007

网友F:
真空应用,尤其是高真空,要尽量加长泄漏通道,降低透气率,不适合照搬普通密封思路,真空中多用低硬度密封圈,变形大,与沟槽接触面积大。

网友:
这个论坛下载的时候没有提示啊,一点就自动下载了,我的威望啊,5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空应用,尤其是高真空,要尽量加长泄漏通道,降低透气率,不适合照搬普通密封思路,真空中多用低硬度密封 ...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根据6070的解释,是可以用于高真空密封的

按照这思路,法兰O圈参考6070,沟槽参考真空设计手册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网友G:
真空设计手册的沟槽尺寸跟密封圈厂家的沟槽尺寸都不一样,感觉还是买什么样的o圈按他样本上的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空设计手册的沟槽尺寸跟密封圈厂家的沟槽尺寸都不一样,感觉还是买什么样的o圈按他样本上的弄比较好

买的O圈就是标准的,而且客户指定了设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