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械手低速运行时抖动

楼主(2016-02-26):
我做了一台六轴机械手,想在有个问题,就是低速运行时会抖动,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说是电机的增益的问题,我也试着调了一下,消除了一点,但是针对某一个速度调好了之后,还另外一个速度,就又会抖动,抖动发生在速度低于20%的时候,有没有有经验的人来解答一下,我调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找到要领,希望高手出现,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的问题,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进口的,有问题直接联系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问题,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进口的,有问题直接联系供应商

安川的电机,我联系过他们的技术售后,回答说是让我调增益,调增益确实有效果,但是还是不能消除,具体的增益设置不得要领啊。。

网友:
低速抖动,是正常的,就该有这个现象,没有是不正常的,你把低速抖动给调好了,说明你技术水平已经到达下一个层面了,没到之前,就一直会如此的,你调了这个速度,那个速度也会抖的,

1,为什么会抖?就是低速时候,阻力与驱动的不匹配,速度低了,临近‘动静之间’的时候,系统的阻力系数是变来变去的,不恒定,而低速时候,电机的力矩特性也不稳定,两者叠加,就难以处理,

2,低速,要求更高级的部件,比如导轨,比如电机,都需要性能更好,而你用不那么好的器件,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3,专业系统,都有专门实验室,针对不同速度,实验一个‘稳定值’,当你没有这些数据的时候,靠问电机售后的家伙,是无法解决你问题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你那个系统为什么抖动了,

网友(点评):
998大侠,可以理解是共振么?

网友(点评):
一是动力源不稳定,一是受力件不稳定,

网友(点评):
低速抖动

网友:
安川电机性能还是挺好的,我们以前也用V系列的,感觉比松下,台达好的多。

不知道你的机器人抖动是哪个轴,在什么样的姿态下抖动的,是在启动停止时还是运转过程中。
一般来说机器人1轴在水平伸展极限位置时启动停止时最容易抖动。因为这时候机器人刚度最低,转动惯量最大,一阶共振频率低
我以前是从软件参数控制、伺服参数PID调节和振动抑制、机械刚度等方面整的,可以降低抖动。仅供参考。

LZ也可以把情况说的清楚些,附上图或视频,大家好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没图没真相

网友(点评):
机器人改变负载后不都要自学习一下吗?就是为了匹配伺服的参数。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国外机器人的控制器可以根据负载更改驱动器参数,但是我们国内采用安川电机驱动器时,对方没有开放这个功能,不能随时采用控制器通过网线自动更改驱动器参数。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试运行来测出机械特性,然后匹配。不光是机器人这么处理,机床也有这么处理的,产品换型后也要自学习,主要针对回转轴,直线轴对负载不敏感。

楼主:
有时间我录个视频传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伺服在低速无力抖动正常现象,电机相角大,电流增益无法在负载下自动适应,高速平滑,而如改用同步电机伺服低速有力矩稳定,但转速低。

网友B:
可能是低速时电机转动频率与机器人固有频率接近,引起共振,所以抖吧。你可以做个模态分析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低速时电机转动频率与机器人固有频率接近,引起共振,所以抖吧。你可以做个模态分析看看是不是这样

是分析机械本体的固有频率和电机的转动频率吗?

楼主:
测试视频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NDQ0OTQ3Ng==.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析机械本体的固有频率和电机的转动频率吗?

是的,你试试看呢,如果两者接近,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没太看出来,好像是从远到近的后半段有点抖?
不过机械设计上,建议可以参考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机器人结构,在4轴和1轴方面。

网友C: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哪里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哪里抖啊

就是在运行中会有类似于哆嗦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运行中会有类似于哆嗦的抖动

启动停止没有,运行过程中产生?有没有可能机械摩擦干涉了?

网友D:
楼主的控制算法自己搞的吗?看了视频,抖动是出现在运动后期,是不是插补密度间距过大?另一个可能是电机选型过小了,位置跟踪不均匀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控制算法自己搞的吗?看了视频,抖动是出现在运动后期,是不是插补密度间距过大?另一个可能是电机选 ...

控制算法是买的,电机我算了一下 ,惯量,转矩都满足

网友:
调调电机

网友:
      机器人抖振是研发机器人必经的和一个过程,不是单调伺服电机就能解决的了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有机械硬件相关的问题、共振、控制系统算法的合理性和算法的正确性(控制藕合)等等,现象是具体表现、问题却多种多样。解决了A种速度,可是到B、C种速度上又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出现了。
      还是认真分析一下,多方面综全考虑才能出结果。
      伺服电机供应商是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2020-05-08):
兄弟,解决了吗
我和你山川异域,机器同难,低速抖得急,高速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