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的求助

楼主(2016-02-26):
小弟刚入行不久,遇到尺寸链问题、左边尺寸是21.8正负10丝  右边是106.5正负10丝  图片中问号该为多少才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零件实际的使用来,±0.1的尺寸可以去掉一个

网友B:
没必要两边都标啊,水平方向只需要一个定位基准就可以了,你这样,到底哪边是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零件实际的使用来,±0.1的尺寸可以去掉一个

怎么去 这两个尺寸都要检查了 我只想知道总长为多少合适 但具体又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两边都标啊,水平方向只需要一个定位基准就可以了,你这样,到底哪边是基准?

但两个尺寸都要检查嘛  只要能算出总长就好了 我就是算不来啊 帮帮忙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两个尺寸都要检查嘛  只要能算出总长就好了 我就是算不来啊 帮帮忙嘛

如果以孔为基准,加工两边,这两个尺寸就够了;
如果是以一边为基准加工另一边和孔,那就去掉其中一个尺寸,把总长标出来。

网友C:
楼主,你好:
      对于图中零件的尺寸标注应考虑尺寸要求及加工顺序(此处对大前提不能闭环就不啰嗦了),这里就不能直接回复给你了。
      另缺少y方向的尺寸及一条中心线,请注意哈。
      以上,谢谢!

网友D:
感觉形成了封闭的尺寸链,这应该是标注避免的吧,还有就是孔的定形尺寸没标?

网友:
感觉很奇怪。你这样标,加工时候是要以孔为加工基准了,装夹只能装夹两个长边,这样两个短边铣完之后,长边长度自然就出来了,你再表公差,还有必要吗?还有你这样做出来安装时候,是以哪个为安装基准呢?有多少个安装基准?

网友:
这样子标合适吗?请问怎样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对于图中零件的尺寸标注应考虑尺寸要求及加工顺序(此处对大前提不能闭环就不啰嗦了) ...

朋友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孔为基准,加工两边,这两个尺寸就够了;
如果是以一边为基准加工另一边和孔,那就去掉其中一个尺 ...

也只有这样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形成了封闭的尺寸链,这应该是标注避免的吧,还有就是孔的定形尺寸没标?

恩 谢谢的指出

网友:
这样标明显不合适,基准不合理!

网友:
以一边为基准,去掉一个已标注公差的尺寸,标注外形尺寸,如果像楼主说的左右两边都要检,那就为外形尺寸加上公差;
不过看你的公差值,其实是很随意的

网友:
封闭尺寸链,标尺寸只能做参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