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淬火+高温回火)会改善切削性能吗?

楼主(2016-02-26):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会改善切削性能吗?
不是一般只有正火(退火)才会改善切削性能吗?

网友A:
一是,毛坯材质软,调质后提高硬度,方便加工;
二是调质一般作为最终热处理,但是考虑到零件变形的话,需要在调质之后进行一些精加工,比如精磨。

网友(点评):
毛坯材质软,软到不能机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毛坯材质软,调质后提高硬度,方便加工;
二是调质一般作为最终热处理,但是考虑到零件变形的话,需 ...

不是不能加工,是加工之后是光洁度能不能达到要求,对刀具有没有影响等等

网友:
调质主要目的是达到零件的综合机械性能!更多的为的是后续零件的使用功能。

网友:
当然会改变,首先硬度不一样。

网友:
调制是提高材料综合强度

网友:
调质是改善的综合性能,使用方面的!

网友:
热处理学习中

网友:
调质是改善的综合性能,但硬度降低也方便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毛坯材质软,调质后提高硬度,方便加工;
二是调质一般作为最终热处理,但是考虑到零件变形的话,需 ...

调质一般是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安排。目的是使钢件有很高的韧性和足够的强度,具有综合的优良机械性能,或者为后续热处理做准备,以减少后续变形或者材质问题。粗加工前,改善切削性能的是正火。正火后,零件硬度确实要高。当然不是说不正火就不能切削,只是如果了太软会出现一些切削缺点。比如说,如果你用车刀车橡胶是什么感觉?会不会感觉一车一大块?车下来的把其他没车到的部分也能拽下来?这样不就会影响车削表面质量和车刀寿命啦?
当然作为最后的热处理也可以,一般中碳钢零件,都是调质完精车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毛坯材质软,调质后提高硬度,方便加工;
二是调质一般作为最终热处理,但是考虑到零件变形的话,需 ...

材质软,可以加工,不知你见过粘刀现象没?

网友:
一般的钢,直接粗加工,然后调制。像有些不锈钢调制后的切削性能会比不调制好。

网友(点评):
像有些不锈钢调制后的切削性能会比不调制好。 . 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