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级数的收敛怎么证明?

楼主(2016-02-26):
如题,怎么证明图中的这个级数是收敛级数呢?感觉高数最后一章的各种类型的级数收敛看的有点晕,而且除了幂级数其他的用处不大呢?

网友:
单调有界,必收敛

网友(点评):
可以把n!< 2的n次方,这样收敛级数就小于另外一个有界级数

网友(点评):
n!是大于2^n 的,请层主注意

网友(点评):
我还得考虑一下怎么证明n!与2^n大小关系。

网友(点评):
n较大n!>>2^n

网友(点评):
是n!的倒数<2的n次方的倒数,同济高数第四版就是这么证明的

网友:
看图,我不知道高等数学是否有讲d‘Alembert判别法和Abel第二定理

网友(点评):
高数上有这个审敛法,就是最后一章一下子冒太多审敛法出来了,有点犯晕。

网友(点评):
大侠高数太了厉害了

网友(点评):
大侠看的哪个版本的高数,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A:
证明n!比2^n大的方法

网友(点评):
大侠,思维这么快,数学公式信手拈来,我现在还不行,刚刚快把高数看完一遍,有时候证明一些高数题,还得去翻一翻才会记得。

网友(点评):
请赐教,咋就用泰勒公式“容易求得”的,我怎么用泰勒公式越来越繁琐?

网友(点评):
你是两个很大的数相除,不能说是无穷小,无穷小是两个很小的数相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n!比2^n大的方法

放缩法即可
(应该有条件n≥4)
n!
=1*2*3*4*5*....n
=(1*2*3*4)*5*....n
>2*2*2*2*5*....n
>2*2*2*2*2*....2
=2^n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缩法即可
(应该有条件n≥4)
n!

记错啦,哈哈,那个极限不能用泰勒公式,就是用你的缩放手法

网友:
各位大侠,这个级数收敛比较容易证明,那么对于某个特定的x值,如何求出它的收敛值呢?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举个例题看下。

网友(点评):
比如,自然数阶乘的倒数和,1+1/2+1/6+1/24+1/120+…的值是多少?当x=2时,收敛值又是多少?有什么统一的方法求得任意x的收敛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