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压力控制回路 2种方案的对比,请大侠略作一二点评

楼主(2016-02-26):
方案一是采用二通二位+压力阀,直接驱动气缸

方案二是SMC提供的教程上的案例

网友:
这个问题 图二这种选择 通常是在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选择, 通过先导阀 123  来控制主减压阀
小流量的先导阀成本较低   价格便宜
图一 如果流量小 可以这么搞 但是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图二成本要低吗

网友(点评):
图二中先导阀 123 和主减压阀 是不是按一整体销售的

网友(点评):
流量小也不能按图一搞

网友:
如果你用气量小, 就方案1 , 3小《 3小+1大,      如果用气量大 , 就方案2 ,  3小+1大 《 和3大 , 比价   , 具体请仔细smc

网友(点评):
图二用的是三通二位电磁阀,图一改用二通二位电磁阀 可以吗

网友(点评):
请查一下什么叫位 什么叫通 图二 是两位三通

网友(点评):
我叫的有点不标准。意思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看到图二的 平衡 俩字没有啊..........我觉得这是俩不一样的系统..............图二可以用来做平衡比如气动平衡吊就是 用VEX1系列 .......系统价格 估计 2比1贵..............

网友:
如果采用方案一,要把截止阀和压力阀换个位置,还得考虑背压。压力控制的基本原则:压力阀后面尽量不接可能产生压降的东西。

网友(点评):
方案二,压力阀之后也不是跟了电磁阀吗?

网友(点评):
要考虑背压方面的具体哪些东西

网友(点评):
方案二,建立压力后基本没流量,方案一,若非是平衡等特定应用,有很大压力损失。压力测的是出口压力,不是气缸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