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型零件出料

楼主(2016-02-26):
有一个圆型的零件,直径3.65mm厚度0.25mm,材质为POM(聚甲醛树脂)。此材料易产生静电。
有试过振动盘,因为易产生静电,零件会相互粘连。不好出。
请求各位大神指点。使零件有序排列的出料。

网友:
想个办法去除振动盘上的静电,不知可行否?!

网友:
振动盘本身产生的静电看看能中和不?其它的看看能喷防静电的胶不?

网友:
有试过真空吸盘吗?

网友:
零件带点水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6楼:
此零件在组装中不可以有水。而且见水更难分离。

网友A:
此类薄零件如果震盘不能送料建议这样,画了个示意图 ZI[35WN@4GT64(V2A3KW79C.png
接料盘可做条形气缸控制,也可做圆形电机分度控制,
以前见过其他装纸垫片用这个机构,不知是否适用你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薄零件如果震盘不能送料建议这样,画了个示意图
接料盘可做条形气缸控制,也可做圆形电机分度控制,
...

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还是有点疑问。
1.我要用的零件很薄。厚度为0.2MM.直径为3.65MM.零件如何放入料管中?
零件买回时是一包1000PCS包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还是有点疑问。
1.我要用的零件很薄。厚度为0.2MM.直径为3.65MM.零件如何放入料管中 ...

就是说你的来料是杂乱无章的,这样你只能找你的震盘供应商解决了
如果震盘没办法解决,还是考虑人工放料,或者料倒在皮带上,做个类似喇叭口的筛选可行吗,这个只是想法,不一定成熟哈

网友B:
如果确认是静电导致多片粘连,就考虑除静电的问题;

两个圆面是否光洁,也会导致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是静电导致多片粘连,就考虑除静电的问题;

两个圆面是否光洁,也会导致粘连?

两个圆面很光滑,也会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圆面很光滑,也会连接。

上照片看看吧。

服装上有类似的亮片,不过中间有孔的。

网友:
个人觉得6楼方案有实现的希望

网友:
静电的话,增加个静电消除装置!

网友(2017-11-22):
直径1mm,长度30的铁棒,能怎么均匀出料

网友(2017-12-26):
振动盘上方加除静电风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