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管件加工

楼主(2016-02-26):
如图:请问这么大的管件可以加工吗,如何加工,谢谢
管件是外购的 现在要车镗到图示尺寸

楼主:
有标注不合理的地方也请大师们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如何加工,能详细说说吗,多谢了,急

楼主:
关键就是怎么克服装夹变形的问题

网友:
一端留夹头,切应力环槽,上车床,如果有中心架的话就更好

网友B:
  加工是可以的,有几点要注意,1.圆度要求较高,不容易做,工件壁太薄易变形,装夹稍不注意就变形;或可以做套作为工装
                             2.加工必须分为粗精加工,余量0.5以内,加工时冷却一定要到位,粗加工完把受力处松开,测试回转
                             3.不知道毛坯余量大小,吃刀量不要太大;记得加上鸡心架;

网友(点评):
忘记说,我说的是车床哈

网友(点评):
“鸡心架”是神马?这里能用吗?

网友(点评):
管径554mm,哪来那老大的鸡心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是可以的,有几点要注意,1.圆度要求较高,不容易做,工件壁太薄易变形,装夹稍不注意就变形;或可以 ...

谢谢 内孔要镗,怎么做

网友(点评):
那也要粗加工留0.5余量;然后粗精镗,装假注意变形; 你说的怎么做“?”是装假,还是刀具?

网友A:
women gongsi keyi zuo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men gongsi keyi zuo

你们公司哪里,浙江啊 ,有点远

网友:
有立车吗?感觉用立车做比较方便,精度也可以达到,工件余量够不够,加入够多的话,在工件一侧的圆端面上打一圈孔,然后做一个平板打一圈同样的孔,然后用螺丝反方向固定起来,在装夹到立车上,这样变形相对较小,吃刀量少一点,多车几刀,依次装夹就可以把内外都加工出来了,端面多出来的余量,用线切割割了吧;
自己想的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内孔要镗,怎么做

装夹

网友:
毛坯余量多少,材料是啥,做胎具比较理想

网友:
毛坯长度够的话在装夹端加个法兰,保证装夹强度,一次装夹完成内外圆加工后切断。粗车内孔后粗车外圆,冷却后精车外圆,然后用弹性胶管缠绕在外圆上防振,再精车内孔,小心切断,防止掉落。

网友:
建议:把内孔车成,装入工装(橡胶),垫铜皮车外圆成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管件尺寸为何要选用这样的尺寸,可能你有你的设计意图。
1、一般的管件可以采购标准的管件,设计尺寸参考国家标准的,你这个可以选用外径559的钢管,但是以你的设计尺寸来看,车加工浪费料。如果采用钢管的话,我推荐你的设计尺寸为外径556,内径542,采用钢管外径559X10加工制作。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2、也可以采用钢板卷制,为了满足你图中的精度,卷制钢板单边至少要留3-5mm加工量,当然卷制的非常的圆的话,加工量可以缩小。加工的时候,可以两端加封圈,封圈是已经机加工过的,目的是校圆和装夹工件,封圈是点焊上去的,车好后,再磨掉。

小立车就可以加工制作,加了封圈不会有太大的变形,不过卷制的,本身就存在应力,钢管制作的话就会好很多。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体筒,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也不知道你的设计目的。据我所知,如果不存在配合的问题,你的这个公差给的不太合理,加工方面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在制作这样的体筒的时候,内,外壁刮一刀,清除氧化皮即可,尺寸控制在正负0.5就可以,毕竟还要组焊或者装配。设计尺寸尽可能的往标准尺寸上靠,好采购,也好加工,减少了加工和采购的时间,也是在省钱。

网友:
这个设计的垂直度可以实现吗??

网友:
全部达到图纸要求?很难。

网友:
比较难做

网友:
而且公差标注较高

网友:
垂直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
500多的直径,500长度,0.02圆柱度,什么概念?这得是几级精度了?即使不考虑薄壁件容易变形的难题,也是不容易的,反正我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即使是有合适的机床和工艺,做出来也是天价了。楼主如果是设计,应该好好再考虑是否真的需要这个精度。

网友:
内孔及一端面加工到位,用一带台阶的芯轴插入内孔,再车,磨其它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