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连杆小头滚针轴承保持架磨损

楼主(2016-02-26):
情况:连杆小头,NTN,HK2520滚针轴承,两台机组八个轴承保持架全部磨损;极限工况高温试验过程,缸内气体温度最高在200度;猜测假设保持架发黑处理,后检查,用略尖的锉划,感觉就像在划塑料一样;八个连杆中的一个,在一次拆解过程中,活塞销已经损坏,没有做工装拆解,现在这个连杆上的轴承保持架单边基本被磨穿,这个是我造成的,现在还不知道到底破坏了多少垂直度,导致承受轴向力,不到40h就被磨穿。
最开始看到采购买回的轴承,就怀疑是假的。可是现在我还是不太能说服自己,假轴承这么假?保持架中间部分都能被磨损到?还是设计或者轴承选的不对?
大侠们,求指教,轴承大侠们、活塞设备大侠们。

网友:
保持架应该是塑料

网友(点评):
如果都是塑料的就好了,就怕心是钢,外面喷了薄薄一层漆

网友:
这个不太懂,帮顶

网友A:
大侠当初是怎么设计的?轴承寿命是如何算的?连杆铰接又是如何算的?如果计算选型合理,那就明显是轴承问题。

大侠能把机构简图发上来吗?我们也照猫画虎 算一算 ,学一学。

网友(点评):
我当孙子呐,哈哈,就是简单的曲轴连杆活塞机构,没有计算轴承寿命的能力,只是根据温度,转速,活塞力,热力选轴承。俺也只是跟着瞎玩。

网友:
无油干磨。

网友(点评):
按道理来说无油干磨也不应该磨到保持架中间啊,大侠求赐教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里面是装了油的,外面骨架油封,运转一段时间拆开油里面润滑性下降,煤油清洗能看到发亮的金属粉,图片是清洗后的。

网友:
保持架要比滚针高度低,这个怎么磨到的?难道它受热后鼓起来了?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轴承?从哪里买的?

网友(点评):
他用的这个是无内圈 滚针轴承,这个保持架是可以接触到轴的。

网友(点评):
ntn,采购从经销商买的。刘嵩大侠,无内圈滚针轴承的保持架可以磨到轴,那润滑油不很快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点评):
我们发动机上也用过这种无内圈的滚针轴承,从未发现有磨保持架的现象。

网友:
保持架和滚针之间的间隙大了,发生蹿动,实际上就是保持架的精度不够导致的,越是这样的轴承,坏的越快,特别是在有振动的工况下。

网友(点评):
大侠,正品的轴承不会这样吧。怀疑这轴承是假的,从标识看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当初是怎么设计的?轴承寿命是如何算的?连杆铰接又是如何算的?如果计算选型合理,那就明显是轴承问题 ...

这个轴承我也在用,但是我的偏心载荷不像你所说的活塞那么大,而且速度很慢。

上图 我用卡尺夹住了保持架和外圈,可以明显看到,保持架和滚针几乎齐平了。

@zerowing 我们都是菜,零侠能给我们扫下盲吗?

网友(点评):
大侠用的时候没有磨损是吗?润滑油情况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问别人了,这种轴承低速情况可以用。发动机里面的连杆,气门块都是轴套。使用这种轴承要强制润滑。

网友(点评):
轴承的问题,自然是要问专业的P大的。大侠的这种滚针轴承我接触的极少。但是就这个帖子的情况看,大侠的说法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另外,应当考虑热膨胀带来的影响。毕竟200度的使用温度会引起不小的膨胀问题。

网友(点评):
嗯,谢谢,刘嵩大侠和零侠

网友:
首先得保证轴承不是假的。再涂点高温润滑脂试试。干磨是不可以的,再就是安装和销轴的精度。如果都不行改设计。
如排除设计则:
                     1.无油;
                     2.孔和轴精度(因为是薄壁轴承);
                     3.安装是否规范(因为是薄壁轴承)。
通常200度.......。

网友:
就楼主图书上看,滚针,保持架从表面上看,材质像没热处理过的

网友:
楼主的照片仔细看了又看,感觉并不如楼上所说的,权当抛砖引玉的谬论
保持架厚度很薄,而且磨损是定弧度的,有些地方没磨损,有些地方越磨越深,并不是均匀损耗的
于是猜想:
会不会是保持架受热之后热变型,变形量大于轴承外圈,导致有干涉最后变成椭圆型
椭圆的窄边压迫到轴承内圈于是与内圈起滑动摩擦

是不是你轴承选型的时候没考虑到温升的影响?

网友(点评):
受热变形,保持架圆变大靠近外圈,滚针体积变大,并不会使保持架凸起。

网友(点评):
壳类零件受热变形就不能保持圆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ascal

对这个工况不熟悉,说点个人看法。
1. HK2520是开式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没有内圈,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也耐不了200度高温。轴承选型应该是有点问题。
2. 保持架磨损很明显,是保持架尺寸本来就不对、运转中对保持架冲击大、还是温度太高引起变形造成干涉?
3. 期待LZ能上传装配图及解释下工况。

网友(点评):
P大,保持架膨胀圆变大,更加贴近外圈,滚针膨胀,这样来滚针和保持架应该不会干涉,只是保持架与外圈的游隙变小吧。

网友(点评):
一种可能性,轴承内部温度场本身就复杂,温度高,残奥还会转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工况不熟悉,说点个人看法。
1. HK2520是开式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没有内圈,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也 ...

P大,曲拐、连杆、活塞销、各轴承位的行位公差要求还算比较高,理论上即使承受轴向力也较小,200度高温是极限试验时压缩气缸内部可能会产生的理论温度,实际情况要比这个低,因为在曲轴箱侧。
运转中,就下止点加速度最大,改变运动方向,膨胀末尾,活塞销与轴承公差9um,会产生冲击。其他压缩过程中只是不断加重负载。估算的对轴承冲击较小。
装配就是连杆小头的轴承位装轴承,轴承内圈装活塞销。工况就是常温压缩。
下面图是破坏两个轴承拍摄的,大侠给长长眼。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大,曲拐、连杆、活塞销、各轴承位的行位公差要求还算比较高,理论上即使承受轴向力也较小,200度高温是 ...

谢谢上图及解释。
1. 最好有装配图,我可以检查下游隙
2. “活塞销与轴承公差9um”,9um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我表达的油点问题,活塞销下差9um,基孔根据轴承推荐配合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上图及解释。
1. 最好有装配图,我可以检查下游隙
2. “活塞销与轴承公差9um”,9um怎么来的?

下图是组装情况,装配图没有标公差。零件活塞销是下差9u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是组装情况,装配图没有标公差。零件活塞销是下差9um。

 轴承安装后游隙取决于配合,形位公差也有一点影响。
没有装配图,我无法判断。

网友(点评):
P大,装配图没有标公差,允许我口述各零件的公差。连杆小头孔32(-0.029,-0.045),轴承直接压装入盖孔;活塞销25(0,-0.009),同轴度和圆柱度为0.005、0.004,装入轴承,直接与轴承滚针接触;

网友(点评):
连杆小头轴承位和大头轴承位的平行度0.015

网友:
123

网友(点评):
前提是正品轴承。

网友(点评):
专门做了一个工装,从破坏的轴承状态,外圈并未翻边;装完之后,先用煤油,后用化油剂清洗,因此里面只可能有一种油。

网友(点评):
200度是气缸内压缩空气的极限试验的最大理论温度,这个轴承在已经有先例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脏也会产生保持架、滚针被破坏了的。

网友:
LZ
1. 为什么用HK冲压外圈的滚针?不用机加工的滚针或滚针保持架组件?
2. 连杆小头孔32(-0.029,-0.045),选得是R6配合。这配合有问题,为什么选这么紧?

网友(点评):
P大,这个主体是copy老外机组的,同样尺寸的活塞销和外圈,只有这个款冲压的,老外的一点问题没有。至于这个配合是带头人的意见,提过是否过紧后未果。P大,您感觉是小头孔和外圈配合过紧造成的是吗?

网友B:
LZ
HK轴承应该用什么配合呢?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点评):
嗯,好的。后面我磨下孔,在试一试。感谢P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HK轴承应该用什么配合呢?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点评):
还是逛大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逛大,第一次确实是因为箱里面‘脏’,虽然我们装有骨架油封。后面我们又重新清新,再次试验,油又会变黑,并非碳化,完完全全的黑,而且油渗完之后能够看到金属粉粒,不过比第一次要好一些。销轴的硬度和光洁度

网友(点评):
保持的都很好。清洗,煤油先泡洗,然后化油剂洗煤油,化油剂是一种清洗剂,可以清洗煤油汽油等稀油,之后风枪吹干。小工装,最开始的时候是会歪,慢进调整,会归正。装配前,轴承清洗,完成后清洗。

网友(点评):
确实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保持架内圆中间部分会被磨损,除了销轴一个潜在的接触对象,别的都不太现实。有没有可能是里面金属粉末太多,保持架与销轴之间间接磨损?这种假设,磨损出来的形状会这么规矩吗?

网友(点评):
不懂的太多xx ,你这是滚针与保持架之间的磨损。一般就是脏或保持架被伤到了。

网友(点评):
逛大,我这样描述这个过程对不对。滚针与保持架之间发生磨损,保持架上的金属粒混入润滑油中,之后销轴伤到保持架,金属粒加多,润滑油失去润滑效果,保持架无法转动,销轴作用于滚针,因为不能转动,因此

网友(点评):
保持架承受滚针传来的连杆力的切向力,保持架受切向力,塑性变形变鼓,保持架中部磨损加大,部分保持架被剪切破坏。

网友(点评):
这样来说,问题出在轴承和润滑油。忘记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总共8个轴承,每个都这种情况,只不过有轻重之分。买的这个轴承,轴承标识开始刻印在两边,但刻印的内容不齐全,后来的是印在外圈,因此怀疑轴承真假。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个轴承使用先例,确实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不懂的太多xx ,貌似你轴承的保持架是尼龙类的。只要是塑料类的,一点脏东西进去,就镶嵌在塑料里了。 然后就研磨滚针。金属粉研磨下来了,堵塞了,就反过来破坏塑料保持架。

网友(点评):
对你清洗了轴承,装配后又清洗,很不理解。工件不知道要比轴承脏多少!怎么一“锅”洗? 另外,这种薄壁轴承,压装时,是要有导向的,装配台也要有精度的,不是“边压边扶正”的。

网友(点评):
假轴承就不谈了,不过也不至于出现你现在的现象。温度我们都排除了,因为是个成熟的案例。 润滑也好好看看,1,原轴承有没有润滑脂?2,你清洗干净了?3,新添加的是什么润滑脂。

网友(点评):
轴承保持架是钢的。锉刀锉了,表面一层黑,用略尖的工具划了一下,感觉像是喷了一层塑料或者漆,划的时候感觉比较软,如果是发蓝处理的话,应该会有硬碰硬的划伤感吧。零件分别清洗,组装过程怕有尘土就又清洗一遍。

网友(点评):
之前同样的方法清洗了连杆,就没有注意连杆的清洁度对轴承的影响。工装是自己做的,有导向轴,没有装配台,所以是‘边压边扶正’,导向轴的作用精度没有那么高,也不是特别的低。

网友(点评):
原轴承没有润滑脂,只是汽油防锈;清洗程度也够;按逛大这么帮俺分析,应该是润滑脂的问题。润滑脂并没有特别购买,用的是螺杆机头使用的高温润滑脂。怀疑过润滑脂,后试了一下美孚的电机油脂,情况较好一些。

网友(点评):
但油脂依然由蓝色变为黑色了。后我们静加热这两种油脂到200,粘度和颜色都发生稍许变化,但依然是本色。并没有动载荷加热。

网友(点评):
后面针对这个轴承重新挑选一种油脂,试一试。

网友:
推荐搜:IKO轴承最正宗网站有产品的尺寸孔尺寸及公差销尺寸及公差。重要的是还有装配工具的图样和尺寸。

网友:
IKO 冲压外圈型滚针轴承 | 产品介绍 | IKO日本东晟
http://www.tj-iko.com/product/needle/ndl01.html

网友:
LZ
21楼逛大的发言仔细读下。

网友(点评):
P大,已阅读逛大的发言。昨天忘了说,我们这个连杆个铝的,因此配合选的偏紧。R6确实也过紧。

网友(点评):
晕,怎么不早说!也是我疏忽了,该问下材质的。 铝的话,R6是正确的,再从温度和润滑方面多想想吧。

网友(点评):
一时脑子没想起来,哈哈。跟大侠们讨论,基本定在润滑油、轴承类型、轴承真假和温度这四个方面了。后面还需甄别。

网友(点评):
p大,这家伙嬉皮笑脸的,少搭理!!!

网友(点评):
逛大,别在意那个‘哈哈’,没别的意思,只是表达不好意思。

网友:
http://www.tj-iko.com/product/needle/ndl01.html

网友: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你们山寨了老外的机器,中国人山寨了NTN 的轴承?

网友:
看到图片轴承烧的那么黑,温度肯定过高,导致保持架温度高断裂,找到温度过高原因。一般安装不当承载力过高摩擦系数太大,使用环境温度超过轴承本身温度。
1.确定购买的轴承是不是正品,同时咨询该轴承最高承受温度。使用环境已经是200超过会出现导致轴承发生回火现象,硬度和精度降低,保持架第一先断。

网友(点评):
何以得知保持架断裂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不规范呀?

网友(2016-04-03):
学习,逛大,P大 经验丰富

网友D:
HK的滚针轴承一般是不建议使用脂润滑的,转速快,间隙小,脂润滑润滑不全面.另外一个高温使用环境下,游隙也要加大,热胀以后容易烧坏轴承,或直接卡死.如果外圈的内孔里出现了凹坑,说明有剥落,会磨损保持架.
HK的保持架是铁的,一般使用ST12或ST14,经过高频热处理,所以看上去会有一点黑黑的.
还有什么其它问题再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K的滚针轴承一般是不建议使用脂润滑的,转速快,间隙小,脂润滑润滑不全面.另外一个高温使用环境下,游隙也要加 ...

1. “HK的滚针轴承一般是不建议使用脂润滑的”,根本没这么回事!
2. "另外一个高温使用环境下,游隙也要加大,热胀以后容易烧坏轴承,或直接卡死",游隙真的变大么?游隙大轴承怎么会卡死?
3. “HK的保持架是铁的,一般使用ST12或ST14,经过高频热处理”,保持架是否经过高频热处理?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HK的滚针轴承一般是不建议使用脂润滑的”,根本没这么回事!
2. "另外一个高温使用环境下,游隙也要 ...

不建议,不是让你不用.最好选用油润滑.
第二个是高温使用环境下要加大配合的游隙,不是游隙大了会卡死,你理解错误.
三么,为什么要热处理......铁保,当然是要热处理的,要不软的很.不过上次说错了,保持架不是高频热处理,是常规的网带炉热处理,外壳是高频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不是让你不用.最好选用油润滑.
第二个是高温使用环境下要加大配合的游隙,不是游隙大了会卡死,你理 ...

1. 没这种建议的,连具体工况都没有,直接就建议HK轴承不用脂润滑,没这回事的。事实上,HK轴承也是脂润滑应用多。
2. 确实是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不过,强调下“高温使用环境下,游隙也要加大”,这里的高温并不是环境温度高,而是内外圈温差高。
3. 你修改过来了,但是“外壳是高频热处理”,你再想想看,外壳主要是什么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