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种工具是什么

楼主(2016-02-26):
请问各位专家,这图片里的三种工具叫什么,用在CNC上的,求购

网友A:
中间那个是拆装16弹簧刀柄的锁紧螺母。

网友B:
是什么用途的,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用途的,能说一下吗?

加工中心浮动刀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是拆装16弹簧刀柄的锁紧螺母。

中间那个知道,两边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