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NSYS14.0安装指南啊,多谢啦。

楼主(2016-02-26):
谁有ANSYS14.0安装指南啊,多谢啦。

网友A:
ANSYS14.0安装方法(步骤)详解
1、解压MAGNITUDE.RAR生成MAGNITUDE文件夹,将MAGNITUDE文件夹复制到其他地方(比如桌面或其他盘下),双击算号机AP14_Calc.exe,输入y按回车,自动生成license.txt文件。如下所示:

2、由于win7、win8系统的framework系统自带,但是没有打开,我们要手动打开windows自带的framework3.5,打开控制面板→程序→打开(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具体步骤为:
然后选中framework3.5

点确定,系统会自动安装。
3、打开E盘,打开ansys14.0\DISK1,点击setup

4、语言选择English,点击Install ANSYS,Inc.Products开始安装。选择I AGREE,点击Next。
尽管前面已经打开了windows自带的framework3.5,但是这边还是会提示framework没有安装问题,先点击下确定,会继续提示framework没有安装问题,这下就不用管了,点击取消,然后继续安装软件。

5、设置安装目录,安装目录的容量一定要足够,差不多需要8G,然后点击Next。

6、设置Pro/E和ANSYS的对接。分别设置Pro/E的安装语言、启动Pro/E的命令、Pro/E的完整安装目录,没有安装Pro/E的这一步也可以Skip跳过,出现提示“The pro_comm_msg has been found!”之后,自动进入Next。

7、选择各个安装组件和模块,按照默认的就行,然后点击Next。

8、开始漫长等待,差不多半小时的样子:

9、进入安装过程,解压62个程序包,大约需要十来分钟时间,其中Package6、19、32会时间长一点,耐心等待。首先界面提示是“You don't need to install any prerequisites。”安装界面会间断的播放1970、1975、1983、1987、1993、1996、2000、2003、2004、2006、2007、2008、2010年的软件版本升级信息。

10、提示换DISK2,点Browse,打开DISK2路径,点击OK;

11、接下来是自动配置产品程序包Configuration: Product 1 of 16,也需要几分钟时间,耐心等待:

12、进行ANSYS14.0的释放许可证客户安装配置,自动检测完毕后出现“Specify the License Server Machine确定许可证服务机”界面,注意:2325、1055、1-server不要改动,只需要输入你的Hostname1
在桌面右键单击“计算机”-属性,就可以知道计算机全名:

13、直接点击Finish完成安装,至此,ANSYS主程序安装完毕。

15、然后装许可证管理器License Manager。注意:安装License Manager之前,务必关闭无线网卡,把你的无线网卡拔下来,否则后面无法安装。点击OK,选择I Agree,依次点击Next。

16、一路continue,直到加载许可证,

17、建议把license.txt文件复制放在D:\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目录下(我是装在D盘的)。点击Continue,选择license.txt文件。点击Continue。

18、继续continue,然后点击EXIT。

19、点击Exit退出,回到以下界面,再点击Exit完成安装过程。

20、大功告成,快乐地享受ANSYS14.0之旅吧!点击“开始”,找到以下菜单打开ANSYS。

做的比较粗糙,但是安装过程和13.0基本是一样的,整个过程需要将近1小时,不要急躁!欢迎交流!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YS14.0安装方法(步骤)详解
1、解压MAGNITUDE.RAR生成MAGNITUDE文件夹,将MAGNITUDE文件夹复制到其他地 ...

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