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交叉孔毛刺,各位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6-02-26):
关于去除交叉孔毛刺的问题?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
钢丝刷,手枪钻带着钻头通几下就没了。

网友:
液压技术手册    范存德     有一章都是讲去毛刺的

网友:
小批量还是大批量?帮楼下问的

网友:
高压水,或者毛刷

网友:
用机器人带去毛刺专用主轴头带球头铣刀,我正在按用户的要求设计这样的机床,遇到刀具还没找到的问题,我要用200长杆径6的铣刀

网友:
孔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