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ds关于扫描切除或者放样切除问题?

楼主(2016-02-26):
怎样在不规则的瓶子上,切除外侧皮(黄色部分厚度),必须沿着上下红线走,切除外侧部分

网友:
静待高手!我觉得对于这种复杂曲面的,一开始用曲面建模在缝合应该好弄点。

楼主:
我的是实心瓶子,里边我也要,外层我也要,外层我用放样切除出来了,里边出不来

网友:
扫描切除试了吗?

楼主:
试了,切除不规则,不是沿着上下曲线切除,只能沿着一端曲线切除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只是沿着类似椭圆形状切除黄色部分用扫描切除试试?或者建个新的模型进行布尔运算试试?

楼主:
上下是不规则的形状,沿着上下红色部分,旋转切除,黄色部分为壁厚,需要切除壁厚

网友(点评):
上下壁厚不一样吗?一样的话就是一回事吧

网友:
如果是想去掉一层等厚的皮,可以试试移动面。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下是不规则的形状,沿着上下红色部分,旋转切除,黄色部分为壁厚,需要切除壁厚

要求厚度一样,只是上下不规则,比如一个酒瓶,我要给酒瓶均匀的去一层皮

网友:
上文件,我帮你弄8 l' c8 c: V( c6 ?5 i

网友:
你这个是两条引导线还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