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选型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6-02-26):
今天突然看到V带选型这块,以前没用过,看到普通V带选型图,通过设计功率和小带轮转速来选择好有实线虚线,上面还有dd(基准直径),没看懂,哪位指导下,同步带选型是搞过的,好理解

网友:
实现划分的区域表示 选用哪种带型    虚线表示在选定的带型范围内 推荐使用的小带轮基准直径(已标准化,可参照标准GB/T13575.1-2008选取)
同步带的选型类似。

楼主:
看懂了,谢谢你

楼主:
虚线E右下角怎么理解,是表示超出范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