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这个斜角该怎么画

楼主(2016-02-26):
用SW这个斜角该怎么画,本人新手望各位多指教。不用尺寸,就是类是图中的斜角就行。就是图中红线描绘的部分。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解释下,要画哪里

网友B:
是直面,还是曲面?找到基准面,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解释下,要画哪里

就是画那个8度的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面,还是曲面?找到基准面,切除。

是斜面来的,有个8度的面和45度左右的角

网友C:
建立基准面,基准面垂直切除特征

网友(点评):
+1 楼主可以百度视频

网友D:
拉伸切除

网友E:
表示问题不清楚。

网友F:
建一个和原基准面成8°的基准面然后再画草图拉伸切除。

网友G:
用相贯横截面切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立基准面,基准面垂直切除特征

请问下具体操作,刚学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伸切除

拉伸切除不行吧,,本人不太熟悉。请问下具体步骤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问题不清楚。

就是画出类似最后一张图红色描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一个和原基准面成8°的基准面然后再画草图拉伸切除。

8度的不是直的,死斜45度左右的那个该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相贯横截面切除吧?

谢谢,有具体的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