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别人给我发的文件里面的新零件,打开以后是我发给他的旧的

楼主(2016-02-26):
我做的小工装,然后发给领导修改,领导修改好了,就把修改好的新的发给我了,是整个工装以压缩包的形式发给我,我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居然还是我做的那个,然后我把原来的文件全部永久删除,用360清理,关机开机,再打开还是不行。然后我把他发给我的压缩包也删除,然后再让他给我发了一遍,打开以后始终显示的是以前我做的那个零件。工装里面其他的零件都没问题,唯独哪一个有问题,我是真的解决不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因为你没修改引用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修改引用的地址。

请大侠指教。

网友B:
你领导是不是没有修改过零件名称,直接就修改完了就发给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打开装配体文件,它会优先使用你电脑里原来的同名称零件文件,而不会说用你领导改过的零件来显示。把你画的零件名称改了试试,或者把领导修改的完的零件修改下名称,再重新装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领导是不是没有修改过零件名称,直接就修改完了就发给你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打开装配体文件,它会优先 ...

我把我电脑里面原来的的相关文件全部删除了,也用360清理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设置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局域网,各自用的自己笔记本,他在省外,我在省内。

网友:
任一方改下名字试试

网友:
你让领导打包了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