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PART格式文件能否转成SOLIDWORKS能打开的格式

楼主(2016-02-27):
哪位大侠知道怎样将CATPART格式文件转成SOLIDWORKS能打开的格式,请赐教,先谢谢

网友A:
转成中性格式STEP之类的,就可以用SW打开,但是所有的特征都没有了,不能直接修改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中性格式STEP之类的,就可以用SW打开,但是所有的特征都没有了,不能直接修改特征。

先谢谢回复,关键是原文件比较大80M,是个缸盖图,转成第3方格式有200M

网友:
IGES和STEP都是文本格式,当然大了。

网友:
转成中性格式STEP203文件可小点。

网友:
不必转换,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CATIA零件文件

网友(点评):
是费了很长时间现出了图形,但一直处在打开过程中,鼠标一直在转圈,是不是文件太大,是一个汽车缸盖图

网友:
转成IGES、.x_t、Step203/204、.sat都可以,IGES出错的概率高些。

文件这么大,用SolidWorks处理这是个悲剧,要小心了

Solidworks 打开后先做成一个装配体,然后用speedpak将不需要的细节压缩,只保留你要的外轮廓、定位面、销孔这些东西。

我以前也做发动机生产线,也要处理缸体缸盖这种零件,这个软件对付这种曲面复杂的零件很辛苦。

那时候我们的电脑全部都是HP的图形工作,性能很强的,内存都是8G、16G的,服务器上还有更强悍的硬件和显卡,内存都是32G的,可是遇到这种零件就很惨,Solidworks 打开转换一次就要几个小时,一直卡在哪里,一不小心程序还会崩溃。一旦出错,就要反复转换测试。比如Solidworks 崩溃之后,再检查原始文件,转成其它格式,反复测试,需要足够的耐心,是个体力活。

Solidworks 处理这种零件充满挫折感,我们更喜欢用Catia来转出2D图,然后用AutoCAD进行布局设计和分析,然后再用Solidworks 设计设备,设计的差不多了,才将这种零件导入Solidworks 进行一些检查。最初的方案和布局设计不敢直接将它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