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6-02-27):
我看到三种方案:1.经验公式:2*电机功率的开方+4
                        2.根据负载情况确定(但具体没说怎么做)
                        3.当启动电流下降到平稳时启动
我现在想计算一个理论的时间,第一种方案可行,但我又觉得不知其所以然
                                          第三种方案到时听的挺有道理,但我不知道怎么计算,网上说的是看电流表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电流的变化率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切换,凭经验看电流表指针的变化速率。或者弄个控制器比如PLC监控切换

网友:
这个和负载有很大关系吧,同样功率的电机空载启动和带载启动切换时间可以差好多吧。
我一般是设置成启动电流降到最低再过个4-5秒左右切换。
有经验的直接听电机的转速就可以了,电机平稳了就可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