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轴总是断?急!!!

楼主(2016-02-27):
各位大侠!我这是三轴滚丝机上的轴,经常断裂,从断面看是被剪断的,奇怪的断面的裂纹总是没有键槽处产生,轴是双键,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出,

网友A:
抗扭矩强度不够?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B:
疲劳。主要原因就是局部强度不够

网友C:
是不是支撑轴的轴承同轴度太差啦?

网友:
中间的索轮之眼不应该是被剪断的吧

下图与主题无关

网友:
个人建议从材料、热处理、零件结构、受力分析上去研究一下。如果说你的零件结构不能更改了,那么你从材料和热处理上下功夫,如果材料上没有问题,那么没办法,你改一下结构吧,细节问题要处理好,比如应力集中处,倒角的大小等,

网友:
先校核一下吧,设计不合理,谁也没办法

网友D:
尺寸多大?轴没有锻造过?裂纹是从中间产生的,是不是正反扭转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扭矩强度不够?热处理有问题?

材料是H13,热处理28~32HRC,轴颈100mm,双键,

网友(点评):
扭矩是多少啊,光给个截面,怎么校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多大?轴没有锻造过?裂纹是从中间产生的,是不是正反扭转工作?

材料是H13,热处理28~32HRC,轴颈100mm,双键,不是锻造的,是从宝钢买的棒料,裂纹应该是从外边产生的,外边缘比较光滑,芯部是直接扭断的吧,断裂位置正好是轴肩,平均工作12个小时断一根?大家有没有见到这样类似的断面?属于什么断裂,什么属性值不够?

网友(点评):
12小时,这个有点扯了

网友(点评):
100mm 12小时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支撑轴的轴承同轴度太差啦?

材料是H13,热处理28~32HRC,轴颈100mm,双键,不是锻造的,是从宝钢买的棒料,裂纹应该是从外边产生的,外边缘比较光滑,芯部是直接扭断的吧,断裂位置正好是轴肩,平均工作12个小时断一根?大家有没有见到这样类似的断面?属于什么断裂,什么属性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疲劳。主要原因就是局部强度不够

滚丝机大家都知道吧?受的力应该可以看做一个恒定的力值吧,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35~50A来回循环在变,轴才用12个小时就疲劳了?

网友(点评):
与时间 长短没有关系。 与 交变应力的次数 和 应力得大小 有关。

网友:
热处理工艺有没有问题

网友E:
看这个我的直觉是弯曲疲劳产生的裂纹,就像我们用手折断钢丝的样子,能不能多发几张图片呢?比如没断的轴,断了的轴以及工作时的图片呢?不然就凭这一个断面不好分析啊

网友:
安装后,检测一下安装精度是否有问题。台阶处是应力集中处。

网友:
楼主既然用了HRC,我可以认为这个轴主要参数是硬度,想问下楼主有没有以台阶为界,一端高频而另一端没有做?

网友(点评):
这个回复够神,竟然是以 HRC 来判断 ^_^

网友(点评):
以为老师出考题呀?

网友:
轴肩位置,是否存在应力集中?
重要的轴,还是用锻件吧,棒料的材质没那么好。

网友:
疲劳断裂 会不会是机器震动频率与轴的固有频率接近 导致共振 引起轴的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我的直觉是弯曲疲劳产生的裂纹,就像我们用手折断钢丝的样子,能不能多发几张图片呢?比如没断的轴, ...

这都是断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我的直觉是弯曲疲劳产生的裂纹,就像我们用手折断钢丝的样子,能不能多发几张图片呢?比如没断的轴, ...

这都是断的轴的图片

网友:
材料H13没问题
采用棒料不行,必须锻打件,而且只能拔长,不能墩粗,所以需更粗的料。所留加工量越小越好,这样才有助于提高韧性。
轴肩过度圆弧很重要。
从断裂图片看,强度也不够,可以高一点。材料的淬透好,图片中间断裂硬度明显偏低。
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一下动轮轴的进给定位,不要定得太早;检查一下液压压力,不要太大,压力够用就行;计算零件滚前直径是否合理。这些都排除了再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轴都断了

网友:
会不会是启动载荷太高?

网友:
滚丝机的轴,选材料怎么选H13?因为结构一定,轴的尺寸可能没法改变。应该选用42CrMo、40CrNiMo等合金结构钢,并调质至合适硬度。

网友:
轴类材料应该选用合金结构钢如42CrMo等,H 13似乎是模具钢吧

网友:
H13是模具钢吧?轴类工件不应该用结构钢?

网友:
应是交变扭矩或弯矩产生的。建议你进行这样的工作:
1.先进行计算检查。
2.对轴承的几何公差进行检查。
3.在工作3、6、9小时(比如)后将轴取下,对常断的这个面进行细节的检查。

网友:
1.校核强度。
2.检查轴承位置公差。
3.在不同的工作时间后将轴取下进行检查。比如在工作 3、6、9、11小时后检查。
4.订做一根duan造的轴进行试验。

网友:
让我们工人说就是没设计好!轴的图纸发一个!

网友(点评):
你们工人牛B的嘛,一眼就看出设计问题,看来你们公司搞设计的快下岗了

网友:
我想你热处理方法不对,考虑用锻料试一下,我想可能是金属纤维的排布方向有问题

网友:
扭力轴是不是应该做成空心的比较好呢?

网友:
其他的短轴图有么 发几张看看

网友:
我这边减速机一般不用你这个材质作轴,42CrMo,20CrNi2MoA,40CrMnMo等等,很少出现断裂的情况。

网友:
这个材料不适合做轴吧?45或者40CR

网友:
  原配的轴什么情况?你这轴和原配的区别在哪里?总不会人家设备出厂12小时就断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H13,热处理28~32HRC,轴颈100mm,双键,不是锻造的,是从宝钢买的棒料,裂纹应该是从外边产生的, ...

轴肩处断裂是不是热处理的时候应力集中所造成,故可以说是设计不合理造成,请上传加工轴时所用的加工图纸,用图纸说话。

网友:
会不会过早定位,次数多了就扭断了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的确有点太少了!今天又学了一个新词:索伦之眼!太感谢了!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说同轴度的问题,轴承盖的同轴度问题;设备开始就出现这种问题,还是换了轴以后出的问题,问题逐个排除

网友:
设备维修,按原零件结构再加工应没问题的,
轴径上圆角及粗糙度有没问题?
设备使用久了,轴承支承孔(或轴承端盖)磨损造成不同心,建议修镗轴承支承孔!
相配零件与之不同心?

总之是不同心产生挠度!

网友:
很可能是应力集中的问题。

网友:
H13材料老贵了,而且是热作模具钢材。应该是选用42CRmo之类的合金结构钢材,调质处理HRC34,价格还便宜多了,抗弯扭矩比45#多60%。

网友:
宝钢的材料那又怎么样 选型错误了 上帝的料都没用。
粗浅的看 是材料和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进行知识补充!

网友:
应该是设计者计算轴的扭矩问题,造成选材的不当

网友:
能不能发一根完整的轴的图片,这样不好看,材料设计或者机加工艺可能都有问题,轴肩处有没有清根等造成应力集中的行为

网友:
在台阶断的?

网友:
加工之前先进行调质处理

网友:
轴强度不够

网友:
應該是熱處理 和材料 方面

网友:
1热处理问题,强度不够 2,电机或减速机问题,选型不配套,扭矩高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来看看大神们怎么分析的

网友:
不懂,就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7-09-24):
索伦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