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14*1.5的反扣内螺纹烂牙

楼主(2016-02-27):
普通Q235料,内孔12.7,转速1000-1200,里面还有一个12*1.5的内螺纹,不知是排屑问题还是别的啥事,烂牙烂的厉害,10MM内螺纹刀杆,编程用的G76,螺纹牙膏0.7,第一次吃刀0.08,最小吃刀量0.05,留0.02的余量,精车两次,求各位社友支招咋解决,谢谢

补充内容 (2016-2-27 17:18):
@把刀用好

网友:
M12*1.5螺纹内孔应该是10.5,  还有0.7+0.08+0.05+0.02=0.85图纸的螺距是1.5的,  你试下按0.6  0.4  0.3  0.1  0.1 试下  速度800左右

网友A:
绝对是刀片的问题,估计你的到要反过来安装。你上刀具安装图看看原因

网友:
最后一张图纸那里好像可以看到螺纹尖角那里有铁屑啊,是不是您的的螺纹底孔打小了?

网友(点评):
14*1.5的反牙螺纹12.7的底孔,12*1.5的10.7的孔,应该没问题

网友:
Q235料有点粘刀的,看是不是和刀具有关

网友(点评):
车外螺纹没问题,内螺纹出这情况,估计刀杆刚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刀片的问题,估计你的到要反过来安装。你上刀具安装图看看原因

图片来了,您给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这样安装车反螺需要 从里往外 车,而你的螺纹刀这样安装是前面头有点低,有个切入点的角度,这样安装适合从外往里车,那就是正螺。 所以你的刀要反过来装就好了

网友(点评):
前面14的反螺纹后面12的普通螺纹,我想一把刀搞定,看来这懒偷不得了

网友:
那用得着车,攻丝机就搞定了,且牙也规矩。工艺没整好。

网友(点评):
前面14的螺纹后面12的螺纹,同心度要求2丝以内,之前攻牙的不能用,现在工艺又换成车螺纹了

楼主:
@ 把刀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