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文件

楼主(2016-02-27):
网上下载了个solidworks2011,破解是英文的,下载了不知道怎么破解,有大侠有中文版的吗?可以传我下吗?QQ943424503  不胜感激

网友A:
手头的pather是这个,需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如果你的和我的是一个的话,不用修改目录和语言,直接点install然后每一步都点左边的同意就行,中间会出现短时间的无响应,不用管,等恢复,最后出现enjoy it说明破解成功,然后会出现一个询问是否是否要访问他的网站(发现更多),这个点是点否都无所谓。
靠谱的pather大概有两种,在附件中已提供图示。

网友:
破解都是英文的,这玩意就不可能存在中文的。网上那么多在线翻译网站,加上在线帮助和在线作业在线文库,还怕找不到中文讲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的pather是这个,需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如果你的和我的是一个的话,不用修改目录和语言,直接点instal ...

谢谢大侠,我下班回去试下

网友:
大哥  网上一大堆免费的    安装时候要选择中文简体的   这么大的全球通用软件怎么会没有语言选择呢?

网友:
另,学习英语很重要,人与人之间进步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在于信息量的差别,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相当于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况且这些软件上面的英语介绍,都是最日常最基本的单词了,还是查查看看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