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数控加工螺纹问题

楼主(2016-02-27):
数控车车削内螺纹,M30*2。主要问题就是通止规:刚调好通轨过,止规止。做没几个就出现通规紧了,刀补补两丝,止规又止不住。还有通规过去还比较紧,止规就止不住。求大虾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车削时,是否加了冷却液,如果没有加,不妨试试加冷却液,提高转速车。具体提高到多少转,只能自己试试了。因为我也没试过,但我相信这样做的话能有效的降低车削应力引起的变形。

网友:
检测刀尖是不是在中心高上,在就是车到装的正不正,OK

网友(点评):
同意,上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螺纹刀角度有点不对。

网友:
牙型角是否正确?

网友:
浅谈螺纹的数控车削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736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中心高是正的,用的是标准螺纹刀片

网友:
是否是螺纹开头和结尾那段螺距不标准有关,把螺纹刀起点和结尾点调长一点,使工件段和开头结尾段分开试一下

网友:
过通,止规是中径!刀补w不是u!

网友:
标准的现场工况问题。说出现场所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