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洁度问题

楼主(2016-02-28):
有一款产品磨床精磨后达不到图纸要求,0.4,如何提高磨床光洁度。现在只有0.7

网友:
换磨床 换砂轮

网友:
粗糙度高,说明在摩擦时候,粒度较大,没能够到需要的等级的。那么砂轮修整?

网友:
换号数小的砂轮,砂轮修细一些,多精光几次,如果是床子不行那就得修床子了。不过一般的磨床达到0.4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太旧就很那说了。

网友:
换砂轮      看粒度号

网友:
主要靠砂轮选号
辅助可以做:合理安排每刀的加工深度,交错成型切削方向,提高切削液的润滑性能,提高切削液过滤效果

补充一句,磨床磨到0.7?这是不是粗糙度仪使用不当啊?你读数是不是读了Ry或者Rz?
Ra,Ry,Rz分别代表不同的测量方法,其数值也有个经验换算计算公式,别搞错了哦

网友:
估计是师傅就是磨完后没修整砂轮,返工呗

网友:
用D10砂轮 提高主轴转数 降低进给

网友:
有一种专门用于机床上的类似刀具的设备,好像叫“豪克能”。是专业处理表面光洁度的。装夹在机床上,最高可以加工表面光洁度到Ra0.02。
我记得可以车完直接用这个设备来加工,连磨的工序都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