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圆柱体表面加工外螺纹的工序怎么安排?

楼主(2016-02-28):
我现在要测绘一个带螺纹的圆柱,请问工序是怎么安排的?可以看出该工件是用车削加工的。是先粗车圆柱,再车螺纹,然后精车没螺纹的圆柱吗?
会这么想是因为我测量出的螺纹大径要比圆柱多0.2mm,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就是这个螺纹的公称直径是一定按照国标的表上查出来的还是可以任意?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又是逆向工程?
如果是车削的话,工序肯定不能这么安排了。要知道最后一道精车,如果单独车没螺纹的圆柱面,那车削应力肯定会导致牙尖变形。
至于你说的螺纹大径能比圆柱多0.2,你能不能先说清楚那个是螺纹大径,那个是圆柱直径?或者画个图
螺纹公称直径,你都测绘了,还不知道具体数字吗?

网友:
如果外螺纹是用板牙套在顶尖座上套出来,由于有挤压的塑形变型在里面,有可能会大,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大0.2
最好画个带尺寸的图纸看看

网友:
单边0.2,还是直径大0.2,要是直径大0.2,单边0.1,那可能是车螺纹时挤压变形的

网友:
求解正常工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