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螺钉有什么区别?一种带光杆的,一种不带。不是卸料螺钉

楼主(2016-02-28):
(图片)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看标注的,一般是全螺纹和半螺纹的,看你自己的需要 ,是不是需要全螺纹的,有些长螺栓,连接区域只有一点,就不需要全螺纹的!其他区别没有什么!

网友:
短的两种都没有光杆,长的两种都有光杆
两种安装时候使用的工具不一样啊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螺钉规格较少,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规格品种比较多,使用的广泛一点,使用内六角扳手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种绞制孔螺栓

网友:
少见多怪!百器实物接触少,工具书图表也看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看标注的,一般是全螺纹和半螺纹的,看你自己的需要 ,是不是需要全螺纹的,有些长螺栓,连接区 ...

半螺纹比全螺纹好吗? 为什么能用半螺纹就用半螺纹? 便宜?

网友(2020-08-23):
半螺纹的螺杆比较难买,一般常见的是全螺纹的,平时见到的半螺牙的估计一般都是外来的